[家电] 尝试修个听歌的小玩具

楼主(2023-04-26):
有个小玩具,听歌的,里面一个带开关的电位器换了一个,用了没几天,结果就不响了,把电位器开关的两根线短接后,喇叭响一下,就不响了,也可能是因为没经验,电位器原装是B50K,我买的是A100K,但是也不应该啊?啥原因不响了呢?有没有大佬能帮帮忙?

网友A:
看起来很复杂,只有听歌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复杂,只有听歌功能么?

里面各种mp3,总得来说就是听音乐的

网友:
小孩玩玩的玩具吧

网友:
不接触相同型号的音响,比较难提供维修经验的。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