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大神推荐一款好用还便宜的热风枪,最好一百左右的,谢谢了

楼主(2023-04-26):
网上热风枪有10块的,二十的,三十的,还有一百的,二百多,三百的,还有一千多的。。。真的五花八门。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我想家里用,呆着没事换个小配件啥的,可以推荐一款便宜还好用的热风枪吗?新手小白没用过,想试试,最好一百左右,不到一百最好,太贵的买不起,谢谢了

网友:
数显858热风枪100以内不超过100

网友:
小黄鱼上多的是!反正你要先练手

网友:
上淘宝慢慢挑。

网友:
焊台式的吧,可以调节温度的最好,便宜的也不超过100.

网友:
咸鱼上淘一个就行,要气泵的

网友:
那种二三十的能用的住?八九十左右的估计算入门的了吧,楼上说的那个858是不是类似铬铁界936?

网友:
弄个便宜的先玩玩 以后再换呗

网友:
这玩意我觉得技术第一,工具第二

网友:
问不到的,散了吧,我也问过一次,冷嘲热讽的

网友:
我还开了100悬赏,要去您过去看看?

网友A:
建议入手老A旗舰店的热风枪,79元!我买了4年多了,虽然每年用的次数不多,但是还好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入手老A旗舰店的热风枪,79元!我买了4年多了,虽然每年用的次数不多,但是还好好的。 ...

那种样式的能吹电路板吗?我有一个没有风枪嘴,用铁皮做了一个,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样式的能吹电路板吗?我有一个没有风枪嘴,用铁皮做了一个,不好用 ...

要控制好,要不然板子吹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样式的能吹电路板吗?我有一个没有风枪嘴,用铁皮做了一个,不好用 ...

要用到焊油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样式的能吹电路板吗?我有一个没有风枪嘴,用铁皮做了一个,不好用 ...

真的这么吗,也太了把

网友:
很便宜的也有,但是那种的是贴膜用的。
然后一百来块钱的热风焊台,说螺旋风啥的,这种风扇在手柄上,手柄重而且风量小,入门玩玩可以。
二百来块钱的能买到气泵的。

网友(2025-02-18):
最近看了文宇,不知道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