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6管有抽头zvs(3kw)

楼主(2023-04-26):
自己本来做的是一个双管的,也够用…前几天闲着无聊刷论坛,搜zvs,发现全都是大功率的,看了看自己手上的双管的就立马感觉不好用了,于是就开始手搓电路图(因为图被考试的时候拿来打草稿了就不给各位大神展示了)然后用搭棚焊做出来了一个六管的,由于空间不够啊而且他那个限流电阻的阻值没有那么小的,所以好几个并在一起导致焊的特别丑,用的不是最经典的zvs,手上没有那么多15v的稳压二极管所以没有装电压只能在30以下,30安左右发热量不大,管子用的是irfp2907的(之前买了100个回来所以多所以我的好多东西都是用的这种管)输出线用的是十平方,电感是自己绕的用八平方的线在一个废的变压器铁氧体磁芯上面绕的的,当然,这个破玩意儿只供参考焊的实在太丑自己都没脸看,大神们见谅(这里再给大家回复一下:感谢各位大神帮我解答之前的一个帖子“zvs为什么推不动变压器”提出的问题确实是电容坏了更换之后好了在此再次感谢)       本人又发了一个测试的帖子,如果有感兴趣的大神可以点进去看看

楼主:
但是个人感觉集成度还是比较高的(日常自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个人感觉集成度还是比较高的(日常自恋)

26伏的时候是30安可以达到,如果点压到50v左右的话电流可以上到50安左右

网友A:
玩锻造? 学铁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锻造? 学铁匠?

没有没有,自己闲着无聊玩玩

网友:
展示一下使用效果

网友:
   不加稳压管栅极承受电压的峰值远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
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好DIY,看似乱,实则不乱,电流没感到乱,性能发挥是最终目标!

网友:
用料扎实啊!好评。

网友:
散热片是不是有点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个人感觉集成度还是比较高的(日常自恋)

哈哈,我很赞同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在床当工作台?

网友:
这搭棚技术挺艺术的

网友:
适合自己使用的就是最好的,发出来展示的话,还是做得美观一点比较好

网友:
功率好大啊!

网友:
集成度确实比较高,都挤成一坨了

网友:
非常不错,别打火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