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书,PG电机驱动电路,双向晶闸管T1极既有直流12V又有交流220V吗?不懂

楼主(2023-04-26):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我在看 《全彩图解麻烦各位老师指点,谢谢!空调器维修从入门到精通》书,作者:李志锋
我对这本 空调维修书上,PG电机驱动电路,书上的文字  有不理解的地方,特来向各位老师请教!  想麻烦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书中文字说,    在电容E8两端产生 直流12V,
交流电源L端经 T1→T2→扼流线圈L2

我不理解?此处不是直流12V吗? 怎么还有交流220V的L端?      直流12V与交流220V能同时存在    在电路的同一个点吗?
双向晶闸管T1极既有直流12V又有交流220V吗?       我不理解,想麻烦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原理图及文字说明中,

在电容E8两端产生 直流12V, 通过光耦IC7(PC817)向双向晶闸管TR1(BT131)提供门级电压 (我的理解,即向   双向晶闸管TR1(BT131)的T1极提供  直流12V电压)

     注意:此直流12V取自交流220V, 为  PG电机驱动电路专用,与室内机主板的直流12V各自相对独立, 2路直流12V电压的负极也不相通

双向晶闸管TR1(BT131)的T1和T2极导通, 交流电源L端经 T1→T2→扼流线圈L2送至 PG电机线圈公共端,与交流电源N端构成回路,PG电机转动,

网友:
不是太懂啊,是不是这个12v的地是浮地啊。但感觉他这个12V的接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图中5V电源哪来的,不是12V吗?

网友:
那个5v看错了,那个5v是给光耦供电的。

交流整流的12v大概看懂了,可以把光耦次级的三角△接地和双向可控硅光耦TR1、2的三角△接地去掉连接到一起,就可以明显看到TR1与控制脚G和交流整流的负载R并联了,这样形成了一个回路,双向可控硅控制脚G与TR1有了控制电压,可控制双向可控硅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