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没有那种可以查墙壁里走线的测电笔之类的工具?

楼主(2023-04-26):
空调打洞,怕打到墙里的电线。

网友:
某宝有出租的,直接搜索“出租电线检测”

网友:
什么都不靠谱的,打倒电线只能敲开再修,预埋管线都比较深,一般仪器都检测不出来,除非你给墙面拍X光片。

网友:
有专业设备可以检测的

网友:
网上有很多,还有很多万用表都带这个功能,自制也很简单,几个三极管加LED就能做一个

网友:
叫寻线器,网上有得卖

网友A:
查个大概应该是可以的,有些万用表的有NCV功能可以试下,不知道能测到什么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个大概应该是可以的,有些万用表的有NCV功能可以试下,不知道能测到什么深度 ...

九浅一深

网友:
这个没有很准确的简单的解决方案。

网友:
电线待查,准确性也待查,可靠性一般。

网友:
事后有难度

网友:
很多检测仪器都会误判,找出线并不难,只要在墙壁内的线通上合适的电源,让局部的线路发热,通过热成像仪可准确定位。

网友:
博世这个好使,钱多就买一个,临时用也可以租。

网友:
据说地雷探测器好用

网友:
空调打到电线的时候并不太多,倒是燃气壁挂炉的烟囱,那基本上是必然打到电线的

网友B:
自家线路一般都知道个大概,别人家的看插座,一般都是垂直进线的

网友:
TB搜了下墙体探测,各种价格都有,正好也需要,不过墙体表面贴砖,而且还是比较厚的地板砖,普通的ncv功能和带断点检测的电笔好像是被砖屏蔽了一样,没什么效果,哎

网友C:
这个是穷人得世纪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家线路一般都知道个大概,别人家的看插座,一般都是垂直进线的

我们那以前农村建房子预埋电线时不知是为了省线还是方便,直接歪歪扭扭的斜着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穷人得世纪难题

富人买了新房子,都是全砸成毛坯,水电全废掉,然后自己规划水电再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