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知道这个电动车充电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4-26):
插上充电器,亮绿灯不充电,次级电容电压只有38V,充电器是48V的。

网友A:
PCB都烧断了,短路故障,检查更换mos管,桥堆,高压电容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做工很好。次级电容电压38V应该是被充电池提供的,很可能初级坏了,按2楼坛友回复去查。

网友:
这个充电器很可能还有PFC电路,修复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做工很好。次级电容电压38V应该是被充电池提供的,很可能初级坏了,按2楼坛友回复去查。 ...

没有插到电瓶车上,次级电容表笔刚放上的时候闪了一下50多V,之后就有38V了,电源输出口只有零点几V,不稳定

网友:
tl494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都烧断了,短路故障,检查更换mos管,桥堆,高压电容

MOS管测量看着没有问题,桥堆红表笔接一角,2、3角显示500左右,4角显示880左右

网友:
次级有保护,看看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都烧断了,短路故障,检查更换mos管,桥堆,高压电容

高压电容300V-37V-0V来回变换正常吗?

网友C:
这个不是已经维修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已经维修过吗?

自己看着后面铜箔快烧坏了,就用焊锡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B都烧断了,短路故障,检查更换mos管,桥堆,高压电容

高压应该基本是好的,低压取样电路的可能大些。

网友:
用料不错,值得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