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个MERCURY路由器电源的5脚芯片烧了,怎么搞

楼主(2023-04-26):
(图片)

网友:
换一个。芯片或者路由器都可以

网友:
这种机器该淘汰了

网友A:
老货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不值得折腾了

只有扔了

网友B:
这个路由器我好像有,中午拆给你看

网友:
ac wifi5还可搞搞。不过这种一般击穿了主芯片凉凉。

可调电源试试。
要么换芯片,通用的。
要么直接用模块

网友:
应该是个降压芯片,找个类似的应该不难。

网友:
找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路由器我好像有,中午拆给你看

不用了,已经扔了

网友:
扔了买个新的,路由器不贵烧电源芯片后级不保正常

网友:
换吧 不要缝缝补补了

网友:
上面还能看到丝印,不打出来查一下,应该是个DC降压IC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扔掉是最佳选择

网友:
这种很多代换的芯片,随便找一个不用的路由器,拆一个下来换上去,大概率都是可以直接正常使用的

网友:
不必折腾了吧

网友:
芯片拆了,接个3.3V模块上去

网友:
不用看型号就知道是个3.3V稳压芯片。你只要弄出个3.3V直流来就复活了

网友:
看来真不值钱
扔了先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二手 十块钱都不到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