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到手浅拆一个创新者水流开关/水控自动开关

楼主(2023-04-26):
拼夕夕买的,15大洋。
准备改一下增压泵的位置。

到手即拆,上半部分不知道怎么拆开,怕弄坏了,没拆。
诸位一定要看到这个部分,改天回去把那个旧的拿出来拆。
就一个塑料片,水流会冲开,估计里面有微动。所以,水流太小了也不能自动开泵。
自身水流太小的,要用压力控制开关,得用一个小压力罐作缓冲。

网友:
金灿灿的挺不错,好像拆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拆

网友:
创新者集团……

网友:
看不明白原理

楼主:
螺丝刀指的地方是一个拔片,相当于一个活门,活门的轴上有个偏心轮,转动的时候会压到一个微动开关。

网友:
除了看到铜,啥也没发现

网友:
纯铜的话不错

楼主:
这个价不可能铜。

网友:
看上去像是黄铜的

网友:
上盖是胶粘的,里面就一个干簧管及小线路板(一个电阻+双向可控硅),拨片上有一块小磁铁,不能再多了

网友A:
通流部分没什么看的,关键是上面的控制部分,可惜没有。

网友:
原理很简单,有坛友已给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流部分没什么看的,关键是上面的控制部分,可惜没有。

等我回去找一下那个旧的,再拆开,看是微动还是干簧。

网友:
还可以吧,这我之前用过一个,要求不是很灵敏的地方可以,我是用花洒微型增压泵的,当做开关用,潮湿环境用了三年以上都没坏,前提是电路板我开盖打胶了

网友:
看着好像很简单的样子,灵敏度不是太高

网友:
开始没看清楚,以为是利用水压自动控制的呢。。。

网友:
没看明白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刀指的地方是一个拔片,相当于一个活门,活门的轴上有个偏心轮,转动的时候会压到一个微动开关。 ...

那意思就是水流控制的微动开关?

网友:
不能感应水流量吧

网友:
所以,水流太小了也不能自动开泵

这看起来是智商检测利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