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低成本DIY了个街机摇杆

楼主(2023-04-26):
某宝水果熟了,免费换了两个摇杆按键套件,就地取材用一块木板和一个usb键盘芯片,做了个低成本的街机摇杆,工作之余和儿子玩上一把,怀念自己童年回忆,增进父子感情。

键盘芯片是随便接的线,优点是成本低,缺点是有时候上下左右键在按住的时候和其他键位有冲突,导致失效。

网友A:
链接能发一下么?也换套玩玩

网友B:
心动了,楼主来个教程?显示器怎么连接的?配件来个链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心动了,楼主来个教程?显示器怎么连接的?配件来个链接?谢谢

他这个是用电脑或者机顶盒游戏机一类的,摇杆部分就是控制,相当于一个键盘

网友:
这个好玩,能解决冲突问题就好了

网友D:
没事了跟孩子PK一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乐趣,让下一代也体验下。

网友E:
键盘芯片?是键盘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能发一下么?也换套玩玩

某宝搜街机遥控,很多,我的是7.4元的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键盘芯片?是键盘板子吧

是的,就是一般电脑的键盘拆出来的里面的那块电路板。

网友:
摇杆看着挺不 错,玩街机乐趣大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玩起来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事了跟孩子PK一把,这就是我们童年的乐趣,让下一代也体验下。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使用这个比较方便,颜色鲜艳。

网友:
你这个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代替键盘,还是用的电脑主机玩游戏

网友:
现在年纪大了,什么都没心思玩了

网友F:
请教,键盘的电路板接脚怎么确定功能定义,能否用蓝牙或者无线键盘的电路板代替,无线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键盘的电路板接脚怎么确定功能定义,能否用蓝牙或者无线键盘的电路板代替,无线更方便 ...

随便接,电脑认这个键就行,一般键盘电路分上下,右边8根是上面的,其余是下面的。无线应该也可以,实践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用电脑或者机顶盒游戏机一类的,摇杆部分就是控制,相当于一个键盘 ...

哦,仔细再看了贴,确实是的,谢谢

网友:
这个不错,在家就可以享受街机的快乐

网友(2025-03-01):
又找到了儿时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