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也算拆修19V的显示器电源结果是插头插座坏

楼主(2023-04-26):
『X折腾』也算拆修19V的显示器电源结果是插头插座坏
前次修了一个同款电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8555
原以为这个电源也是手到擒来,结果尴尬了
同样方式开壳,参数请参考上面那个帖子

开壳老练

结果怎么都找不到故障点,还画了图,晕,小白表示头炸了

芯片

芯片图

整个都要拆散了,后来做了一件颠覆人生的事情,我用感应笔测了一下,到插头处感应消失。。
我醉了,那也就是说明电源是好的,一测电路板上,有19V电压,我*&#……¥*&@#……*@

好吧,仔细看插头,确实有腐蚀迹象

破开,一开始是打算换线,结果跟插座不匹配,无奈只好修复头子

重新焊接新的插头,没用,因为跟座不匹配

拆显示器

电源板没有发现故障,看到插座,哟西,估计腐蚀影响了

拆插座,居然是个异型座,没得换

分解打磨下重新装回

用原来的头子,原来的座子,可以点亮了

正常开机

用回原来的插头

哎,瞎折腾。。

网友:
绕了一大圈啊

网友:
我开过好多这种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有经验了。拿个刀+小锤子,力度掌握好,一敲即开。

网友:
这都能修复,牛实在是牛。

网友:
电容都怀孕了。。。

网友:
怎么看着那只25V 220uf的电容好像怀孕了?

网友: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网友:
白白拆烂漂亮的外壳。

网友:
似乎也没啥维修价值了。

网友:
主机那个25v电容要换了,不换到时出水波纹也可能到时直接不亮

网友:
你不先测输出电容上有没有电压吗?

网友:
这也不算瞎折腾。

网友:
这都能修复,楼主也真是厉害。我有一个优派显示器,也是外接电源,现在发热严重。

网友:
修电源就是外壳难搞,修好外观难保持原样

网友:
看来这是容易忽视的简单原因。给大家个提醒也是好的。

网友:
感应电笔找断点有这么好用吗?为啥数据线gnd断线了,我通了220v也没找出来usb那边还是typec处断线

网友:
不能换个DC插座吗?

网友:
只有VGA接口的显示器挺老了

网友:
维修思路我只服你。

万用表价格比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