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卷帘门 门禁控制方式

楼主(2023-04-26):
求电动卷帘门 门禁控制方式

虽然做门禁很多年了,但还是第一次碰到要求对电动卷帘门进行控制的。

经咨询供应商,回复 此按钮开关控制盒是带220v电压的,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 是常闭 还是 点动?

而我们的门禁控制器,输出的是一个开 或者  闭合 的动作信号。这就使得面临第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弱电控制220V开关。我也大概知道通过继电器可以实现,单急需一个商业的可靠的模块来解决。
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卷帘门具备三个功能,开、关、停。 而门禁确没有这些功能。我的设想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的前提下,通过双门控制器来实现,一路实现刷卡联动开门,另一路实现刷卡关门。 其实这里可能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继电器的吸合时间是否可以控制,如果卷帘按钮开关是电动,这个吸合时间是不是就变得很重要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停。    急停开关好像是不能实现的了,貌似需要的是一个点动信号而非常闭信号。 我当前想的办法是直接延伸一路线进开门按钮开关,但是又不能肯定这种开关是否能达到220V电源环境的使用要求。

以上还请大神耐心看完,指点,谢谢!

网友A:
点动的,都是按一下就行,应该不是220V,这个开关实际控制的还是继电器

网友:
按钮开关控制盒是带220v电压,按上或下键,按键自锁接通(到位后由限位控制断电),按停是开关复位断开连接

网友:
直接把卷闸门的电源串到急停开关就行了吧,

网友:
这个可以根据现场的卷闸门来改装吧,会不会有些直接就有门禁接口?220V也不怕,两者之间用接触器或继电器来互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动的,都是按一下就行,应该不是220V,这个开关实际控制的还是继电器

我问过两个供应商及百度资料,的确是带220V电压的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改装,不懂那么复杂的玩意,不过我觉得在应该只需要开门和关门的动作就行了,我提个思路参考一下:
1.刷卡时给开的信号到继电器还是啥,反正我知道交流接触器有这种一按就常开的功能,后面连接卷闸门控制板的"开门"就好了,同时要在顶部安装一个限位开关,检测到门开到位后给继电器/接触器复位,至于限位装置是光控还是微动亦或磁力感应的就自己看着办了
2.与开门的思路一致,把门禁那个按钮装到门外,按一次继电器/接触器常开,给卷闸门控制板"关门"信号,同时门底部同样装限位开关,给"关门"信号复位,不过关门应该不需要走门禁控制板

话说这还要下车刷卡这么麻烦干啥,直接用卷闸门遥控器不香么,还不用下车...

网友:
不对啊,这个门禁输出的开关门信号都是点动的,卷闸门输入信号好像也是点动的,这样就不需要考虑什么延时的问题啊,直接用继电器/接触器点动功能到卷闸门的"开门"或者"关门"信号,再加上门的限位开关给到"停"的信号就行

网友:
把升降开关换成投影幕布控制器就行 用门禁控制器控制遥控或实体按键

网友:
假货宝搜"单相固态继电器",看起来适合撸主,下面接门禁开或关信号,上面接卷闸门开或关信号
他这图上面好像画错了,应该控制火线才对

网友:
卷闸也有轻触点动开关的,也有无线遥控器。

控制信号并到轻触开关,就是可以。至于什么时间关上,要看触发条件了。

网友B:
卷闸门好像都有遥控器,那个是弱电和点动控制的,所以换一个思路,把手动盒藏起来,放个遥控器进门禁里面呢

网友:
我都是  复制的遥控器, 然后 远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卷闸门好像都有遥控器,那个是弱电和点动控制的,所以换一个思路,把手动盒藏起来,放个遥控器进门禁里面呢 ...

你这个思路更棒
我原本想的是让他飞线到卷闸门遥控接收盒里去的,只需要搞清楚接收机发给控制芯片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行了,你这直接把原始遥控器改到门禁里的方案更加的省事,只需要门禁出的通断信号线直接焊到遥控器的按钮上就行了。

目前开门好解决,自动关门的问题,按我的想法是通过行程开关加延时开关来解决,如果这是个车库门,提前问好业主最长出入库时间是多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上浮10%左右来做为延迟时间,然后在门顶装一个行程开关(也可以直接从原本电机控制器中引出,那个里面有上停、下停的限位开关)做为延时的启动开关,门碰顶开始计时,计时结束发信号给遥控器来关门就行了。

网友:
另外这业主的需求我感觉用智能家居的方案配合手机APP可能比刷卡要更方便实用吧,大部门的门要么是433,要么是315的,目前市场上有针对小爱音箱的射频改装模块,应该也有成品版的支持射频的智能音箱,通过这种来控制岂不更好。
就算不这样,他这刷卡也没有用普通射频遥控器来得方便呀,现在只要不是滚码的遥控器,某宝上最便宜5块多就能买一个自学习的回来,对着原版复制一下就行了,有多少人复制多少个,只要别做特殊的记号,就算丢个一两个,也不用担心有人会顺着地址找过来(我之前捡了一个遥控器,上面就贴着某小区名的标签纸,纯好奇到了那附近,按了几下没反映,最后还是学雷锋把东西扔他们售楼部前台了),只要不掉在附近,通常也不会有闲人捡到了会专门满大街的挨个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