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简单拆修弘光HG-500ZD高拍仪

楼主(2023-04-26):
一教室用的高拍仪(有的叫视频展台)说是接口接触不好,时好时歹,让给处理一下,嗯,小事一桩。

明显有缝隙呀,插拔时再加上习惯性的晃悠,必定开焊吧

卸下脚垫下的4个螺丝

生铁配重

明显开焊,没近拍,

加焊,测试正常(用的是希沃视频展台的程序)

在缝隙处用废弃的塑料牌的硬片塞紧,根治,这就是这种机器的一个通病,模具不严丝合缝。

背景灯,单摄像头

灯开关,机械的,希沃那种的是触摸的

网友A:
看到希沃就想到希沃“断头台”

网友B:
这玩意叫高拍仪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叫高拍仪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玩意呢

就是取证件照之类的东西

网友:
就一个摄像头而已。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就可卖高价。

网友:
又见识了一样东西高拍仪。

网友:
就一个摄像头,可能像素高一点

网友:
小手一挥 好了

网友:
看上去一个摄像头

网友:
哦!就是摄像头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取证件照之类的东西

这个挺方便的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一摄像头,价格主要在软件上,能跟好多系统匹配。

网友:
配重不错,不是用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希沃就想到希沃“断头台”

那种的我处理过,用AB胶粘就行,也是设计有薄弱之处。

网友:
不就一个USB口的摄像头?换个名字,最少赚20倍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希沃就想到希沃“断头台”

哈哈哈哈,的确是,好几款希沃的那个转弯头容易断

网友:
就是带开关的摄像头,取证件照之类的挺方便

网友:
这高拍仪只是个子高点

网友:
机械开关,开开关关的易坏嘛~不关灯又坏的快~应该升级成感应的

网友:
名字起的好 介个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