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高压锅电饭锅水溢出来坏了,还能救吗

楼主(2023-04-26):
苏泊尔的高压锅,有次水溢出来,当时显示面板就闪烁,后来直接不亮了。拆开发现红色火线有电,其他就不知道哪里坏了?还能救吗

楼主:
来张电路板的图

网友:
PCB板都烧了,还是根据压力锅型号直接买现成的控制板吧

网友:
想动手的就修,电源集成块及大电阻肯定烧了

网友:
淘个现成的板子直接替换

网友:
看主板已经烧坏,如果自己没有维修经验,还是根据高压锅的型号,直接买一块同型号的主板换上方便。

网友:
主芯片炸了基本没维修价值了,网上淘个同型号的主板换吧

网友:
主板烧的一塌糊涂,面目全非,直接万能的X宝下单买一块一模一样的换上去简单快捷!

网友:
把坏掉的零件找出来换掉即可修好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提醒,淘宝搜索了一下,真有板子

网友A:
电源板坏了而已,,,修板可以了,,木有技术就整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坏了而已,,,修板可以了,,木有技术就整块换

就是没有技术,不知道哪个坏了,刚刚下单了主板,淘宝10多块钱。感谢各位大神的提醒啊,不然不知道还有换主板的操作。

网友:
进水肯定短路了,得做手术了

网友B:
感觉质量一般般,修的动力不大。如果仅仅是练练手就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质量一般般,修的动力不大。如果仅仅是练练手就试试吧

东西已经到了,五一在外地,回去后换上试试

网友:
换主板最实在。

网友:
淘个板子换上比修理费至少便宜一半,没有修理价值。

网友:
直接换板,省心省事

网友:
这玩意即使修好了,也没有成就感,还费劲找元件,不划算。

网友:
高压锅水溢出来的原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