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T12做锡炉是否可行?

楼主(2023-04-26):
现在买的锡炉老是坏,想用2个T12控制板跟2个加热芯,做一个锡炉,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耐不耐用,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什么用途也不说,让别人去猜?
当然,你用来烫个线头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用途也不说,让别人去猜?
当然,你用来烫个线头还是没问题的

焊锡用的,要一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用途也不说,让别人去猜?
当然,你用来烫个线头还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要长期工作,380℃左右,用来做检测上锡用的,就担心长期发热使用T12发热芯耐不耐用。

网友B:
一个T12发热芯的功率是72W,两个就是144W,足够了,但是锡炉的体积不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T12发热芯的功率是72W,两个就是144W,足够了,但是锡炉的体积不能太大了 ...

感谢回复,锡炉内孔是50mm,深度是34mm,就担心长期发热,发热芯是否容易坏。

网友C:
很小的锡炉问题不大。

网友D:
不直接上PTC发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直接上PTC发热片?

刚刚看了下,最高问题才27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小的锡炉问题不大。

花100来块钱试看看

网友E:
我记得旧站就有人用报废的T12烙铁头+金属瓶盖做锡炉。估计浸个小电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旧站就有人用报废的T12烙铁头+金属瓶盖做锡炉。估计浸个小电线没问题。 ...

我是想用已经坏了的锡炉锅,用T12从新改装一下,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那么高的问题,还有耐不耐用

网友F:
估计还是买个质量好的锡炉靠谱吧。24小时开机T12寿命估计也没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还是买个质量好的锡炉靠谱吧。24小时开机T12寿命估计也没多高

长时间工作,应该寿命不长,所以来咨询下

网友:
如果只是保持熔化,270度的PTC就挺好的,要380度是为啥?锡氧化得飞快,捞一层渣马上又有了,这个温度下,T12的头子寿命也不会长

网友G:
270度的PTC温度不够吗?那使用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G:
270度的PTC温度不够吗?那使用低温锡

不够哦,我们都是300多,接近400了

网友H:
的确可以,但是长时间通电会对发热芯早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的确可以,但是长时间通电会对发热芯早衰。

现在是打算买旧的发热芯,3块钱左右一个的,先试看看寿命怎么样

网友:
吃饭家伙买成品,业余玩玩,需要长时间通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