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吉照消防应急照明灯~这是什么电池?

楼主(2023-04-26):
近来安全生产任务艰巨自查时发现有几个消防应急照明灯断电后不能点亮,怀疑是电池的问题,拆开才发现无任何标识,电池包装拆了2层啥都没写查了半天度娘看似镍铬充电电池,无奈小白不太懂  求助坛友帮忙看看是什么电池,不动电路只换电池的话是否能用其他电池平替呢?

很简单的盒子~

很简单的盒子~

电池大小

电池大小

电路板

电路板

~~

~~

网友:
一般都是用镉镍电池,过充过放都不容易坏的电池

网友:
镍氢或镉镍电池,一般是1.2V500-800的容量。

网友:
对,楼上说的对~补充下:1.2V的

网友A:
应该就是镍镉电池吧

网友:
测一下供电电压不就懂咯?

楼主:
这灯做的~从里到外通体没有一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镍镉电池吧

可以換鎳氫電池買那種已經接好線的 比較好換,

网友:
這種得就可以

网友:
基本就是电池坏了,最便宜的镍铬,镍氢换一个就行

网友:
应该是镍镉电池,耐过充过放。

网友:
一般都是镉镍电池

网友:
应急灯一般都采用镍氢或镉镍电池。

网友:
我拆了8个坏的应急灯,都是电池坏的。这种1.2V的充电电池,X宝大把几块钱的,买带线的回来换上就好了。

网友B:
这个玩意又不值钱,直接买新的换,工厂也是我管的安全,安全员非我莫属,发现 坏的直接换新,反正工厂有钱

网友:
拆过这样的,电池是镍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又不值钱,直接买新的换,工厂也是我管的安全,安全员非我莫属,发现 坏的直接换新,反正工厂有钱 ...

领导抠搜的不愿意换,就让别管了,我替他背不了这个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又不值钱,直接买新的换,工厂也是我管的安全,安全员非我莫属,发现 坏的直接换新,反正工厂有钱 ...

不是工厂有钱,而是每年的安全生产投入费用不花购,有可能会影响第二年的评级,我这消防应急灯、水带、安全帽、安全带这些年年买新的,灭火品每年按3分之一换新,3分之二重罐装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