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罗技ANYWHERE 2S鼠标改TYPE-C充电接口

楼主(2023-04-26):
这个鼠标小巧林珑,手小的人上网、办公很合适,可惜是MICRO USB的充电口,且接口没有数据传输功能。相比anywhere3,少了TAPEC接口和电磁滚轮,电磁滚轮我搞不定,充电改TYPEC倒是不难。

鼠标结构比较紧凑合理,打开就看到一个PCB板和电池、侧板,全部在底板上。

先把MICRO USB接口弄下来,清理干净,露出孔洞

底板原来有一个金属片(忘记拍照了),主要起到固定原装接口的作用,金属片留下的位置尺寸和MICRO USB母口相匹配,但改TYPE-C口就只能把金属片去掉,否则无法放下。同时,需要对底板的塑料卡位进行适当修剪。

再把6脚的TYPE-C母口进行修剪、定型,放入PCB板验证,并根据PCB的焊点预先点上微量的锡。

接下来就是焊了,先热风枪把母口预留的锡与PCB板结合(其实这一步可以省略,有后面一步也够了),再在PCB板背面进行补焊4脚

下一步比较关键,根据PCB板的走线,进行飞线,因为我不考虑PD协议,只要用到USB充电功能,所以飞两根线即可,注意正负,接错了会冒烟(亲测)

再就是外壳扩孔了,耐心的弄即可

OK,合体留念,充电完好

网友A:
就单充电功能,一个转接头,应该不用5毛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单充电功能,一个转接头,应该不用5毛钱吧?

2.6元两个,不便宜

网友:
鼠标不错,手艺也不错,接口改的完美

网友:
高级鼠标,板型和布线做工都看得很舒服。

网友:
有同款,但我不想改。

网友B:
原本的金属片应该是接口加固的吧,防止插拔撕裂接口。
anywhere没有滚轮中键,非常奇葩。
罗技设计师和滚轮和中键有仇。几乎没有好用的。

网友:
手艺好,点个赞

网友:
只接了两个触点是不是有的线只能单面充电

网友C:
6PIN的脚,你只接了2根引脚......要给差评的,你这样只能一面充电,不能反插充电

现有一种2PIN脚的,只管充电用,只焊2根线就行,更方便,支持正反插充电

另外,我一般会把负级PIN脚直接搭在金属外壳上,点一点焊锡,这样,又少了一根飞线。(前提,TYPE-C金属外壳必须焊在负极焊盘上的)

网友D:
蓝色的微动是啥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PIN的脚,你只接了2根引脚......要给差评的,你这样只能一面充电,不能反插充电

我插了,可以双面充的啊
也许充电线插在普通的USB2.0口上会有这个问题吧
我家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接地线直搭我考虑过,不大合适,这个鼠标的母头外壳到接地线之间有一个电阻,大约0.8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6PIN的脚,你只接了2根引脚......要给差评的,你这样只能一面充电,不能反插充电

好,学习了,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的金属片应该是接口加固的吧,防止插拔撕裂接口。
anywhere没有滚轮中键,非常奇葩。
罗技设计师和滚轮 ...

对的,金属片的作用是加固的,原来的MICRO母口小,金属片是填补母口和塑料外壳之间的空隙的

但是TYPEC口就大了,去掉金属片都放不下,不得不削掉一点点外壳才刚刚好,所以这个外壳已经可以达到加固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的微动是啥品牌的。

华诺粉点
国产的
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插了,可以双面充的啊
也许充电线插在普通的USB2.0口上会有这个问题吧
我家没有这个问题

按照6PIN定义来说,只接2PIN是不支持双面充电的,难道我记错了???

以下引用百度图示

网友:
这个鼠标价格还不错,价格比较贵,我还在用anywhere 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