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锂电手电钻电源输出电流小求帮助。

楼主(2023-04-26):
网上花40多买了个多功能手电钻,充满电带不动没劲,是充电板的问题,把线路板去掉单独用电池很有劲,求解决。
换了个板正常了,确认是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A:
把省掉的MOS管补上试试

网友B:
这个电池看着也很垃圾啊。跟泓力的有一拼。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小秋是谁

网友C:
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查g极通往芯片的电路,看是否有电阻阻值变大或电容漏电。

网友D:
其实就是电池不行!
不信你测下内阻!
或者测电流的同时,测每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
电池不是动力电池,内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看着也很垃圾啊。跟泓力的有一拼。

我看电池也不行,但是把电池拆出来单独接电钻上也和很有劲,还是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查g极通往芯片的电路,看是否有电阻阻值变大或电容漏电。 ...

这个板是新的,上面的件除集成块,其他全测了没问题。

网友:
确实应该测测电池直接带载时的电压,看是不是降低了很多,如果是应该就是电池问题导致保护板输出电流小

网友E:
电芯内阻太大了,就是把缺失的mos补齐也不行啊。
c数小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芯内阻太大了,就是把缺失的mos补齐也不行啊。
c数小是硬伤

试了,把管子补上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省掉的MOS管补上试试

刚试了,补上也一样。

网友:
加个电池改4串

楼主:
把小板装进去了,移花接木用了原来板子的接口和充电口,现在正常了。

楼主:
确实是板子的问题,用是正常了,感觉不安全,还是要换个原装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电池不行!
不信你测下内阻!
或者测电流的同时,测每个电池的电压 ...

既然楼主都说“把线路板去掉单独用电池很有劲”,那就不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是5楼说的在理,顺着5楼的思路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楼主都说“把线路板去掉单独用电池很有劲”,那就不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了吧。 ...

电池内阻大单独用也有劲的,但是这样用电池很快就坏了

网友(2023-05-30):
这板本身就是3串的板,电池一看就是质量很次的电池。想要解决问题,建议换4串的板和好点的动力电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这是线路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