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开灯的时候烧灯珠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26):
换了5个灯珠了,芯片型号是JD9617HS6J,请问有没有改进的办法?
这个是芯片数据手册网址
http://www.jdsemi.cn/static/upload/file/20230205/1675573871157799.pdf

网友:
老不坏,厂家怎么活?

网友A:
把那几块铝片拆了就好了。

网友:
输出电压稍微高了点吧,串个电阻

网友B:
散热是自己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是自己加的?

是的,这个会导致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几块铝片拆了就好了。

这个是为什么?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为什么?能说说原因吗?

烧灯珠之前加的还是之后加的?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灯珠之前加的还是之后加的?猜的。

灯板买回来就加了,加了散热片再用的

网友C:
增加软启动电路会不会好些?

网友D:
输出串电阻,并大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软启动电路会不会好些?

软启动电路太麻烦了,我先加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串电阻,并大电解电容

我先加电容试试,原来的2.2uf的,我再2uf,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