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KY-01锂电池充电器维修(18650)

楼主(2023-04-26):
锂电池充电器维修

朋友的,说不能充电,拆开发现电阻坏了,拆个没用的充电器,修复

拆开

反面

故障点

拆个零件

修复

网友:
保险电阻烧了竟然没烧管

网友:
不放个typec口的4056的充电板进去吗?

网友:
这……有必要修?改造还能玩玩

网友:
恒压傻充,高低压太近不安全

网友:
只是坏了个保险电阻,这种也算是最小损失了。

网友:
修修还能凑合用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换成4056充电板使用

网友:
我丢掉的锂电充电器一堆,4056板子也是很多,这种充电器有必要去修吗?最多改装一下下

网友:
放个4056成品板子进去更好

网友:
这个充电器简单实用

网友:
线路板比较简单,

网友:
在论坛老站时换了20多个这种类型充电器,都用TP4056改了随手电筒送人了。

网友:
看着有点简陋

网友:
论坛中奖当比这个高级

网友:
赞同3楼的建议,换成4056效果更好。

网友:
这种芯片的充电器充坏了几个猎途18650电池,现在用充电模块很好用。

网友:
保险电阻烧坏,没烧别的零件,真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