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一只臭屁虫,这玩意荔枝龙眼树结果成熟时节比较常见

楼主(2023-04-26):
书接上回,废话少说,这玩意荔枝龙眼树结果成熟时节比较常见,且此物尿液有du,如若被吱到一般症状皮肤发红,热辣难受,重者腐蚀,小时摘果,村里有几个不小心挨野,也有不少地方把这物起锅烧油,当作一道美食,有请主角

还是挺光溜溜

翅膀有一流在外部
这样抓起来,会听到吱吱声,不知是从翅膀发出还是肚子里发出
翻个面

玩这树枝转圈,6的很
没吃饱还是什么,挣扎了好久都没自个翻过来
就这样,最后放了,谢谢观看

网友A:
好像跟我们那的品种不一样,我们那的都是灰黑色的,我们叫"打屁虫"...

网友:
传说中的臭虫?

网友:
见过长的很像的, 实在是没有胃口

网友:
这是尸鳖,盗墓者的克星!

网友:
摸完它,整只手都不能要了。

网友:
这东西闻着臭吃着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我们那的品种不一样,我们那的都是灰黑色的,我们叫"打屁虫"...

坐标四川,和你一样,我这里有好多种,有灰黑色的,有绿色的。

网友:
我们本地叫“罗把”(土白话)。炸或者烤,很香。小时候很喜欢抓来玩:抓两个,摘掉脚的前端,削一根竹签,穿过一根小竹子,做成T字,竹签的两端削尖,插进“罗把”的脚,调整一下头尾方向,再把这个类似竹蜻蜓的套进一根稍宽稍短的竹筒,那两个“罗把”就会不知疲倦的飞、旋转,成为一个“小风扇”。

网友:
而且我们小孩子都会辨别这种臭屁虫(严格来说应该是濑尿虫)的公母,公的瘦小,懒、不怎么飞动。母的身型肥硕,飞的勤。还有母的生殖器官在尾部,是裂开的。楼主拍的这个就是母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标四川,和你一样,我这里有好多种,有灰黑色的,有绿色的。

绿色的好像也有见过,就是忘记了臭不臭了,灰黑的确定臭得很...

网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 ... BF%E8%B1%A1/6244936

       荔枝蝽是蝽象的一种,也有人叫“金背”,它的背面是黄褐色,腹部是一层白色的蜡粉,成虫比拇指头小一点,约摸2.5至3厘米长,体型较扁,公的较为瘦小。之所以叫“荔枝蝽”,是因为这虫子最喜欢荔枝树,专门吸食荔枝树嫩芽和花穗的汁液,加上尿液的破坏,会让荔枝树颗粒无收。

除了荔枝树,荔枝蝽还喜欢龙眼树。每年这两种果树开花的时候,荔枝蝽就不知从哪冒出来了,不喷药的情况下,每一束花穗都有两只以上的荔枝蝽,密密麻麻的几乎满树都是这种虫子。

  荔枝蝽的幼虫很漂亮,刚孵化的时候是紫色圆圆扁扁的,长大一点就开始出现红色花纹,煞是好看,有人拿来制作标本。

荔枝蝽的尿液很刺鼻,非常的臭,并且具备腐蚀性。一旦被这它的尿液喷到皮肤,不用一会皮肤就会变成黄褐色,同时还带有异味,洗都洗不掉,严重的会脱皮。要是被喷到眼睛,那是火辣辣的疼,眼泪狂飙,要去就医。

  就是这样的臭屁虫,在湛江的乡下,竟是孩子们的美食!

       一到周末,湛江农村放养式的孩子街头巷尾乱跑,摘野果、钓鱼,玩到都忘记了吃饭。在荔枝开花的季节,很多小孩会跑去抓荔枝蝽来当“电风扇”或者解馋。

  农村的荔枝树都是几十年的老树,非常高大,要想抓到荔枝蝽就必须制作工具。通常会找一根长长的竹竿,在尾端绑上一只大杯子或者罐子(80后通常用那种带耳朵的搪瓷水杯)。

       绑好杯子后扛着竹竿来到荔枝树下,抬头看哪一束够得着的花穗上有荔枝蝽,就将竹竿竖起来,用尾端的杯子去戳它。戳几下后就听到“嘚”一声,枝头上的荔枝蝽掉进杯子里了。这时赶紧放斜竹竿,另一个小伙伴跑去杯子那头掏荔枝蝽,动作稍慢就容易让荔枝蝽飞掉。

在抓荔枝蝽时一定要注意,小心它的尿喷到眼睛,它的尿非常的毒,毒到能熏死它自己!

  荔枝蝽抓回来后,一只只捏肚子,将其尿液都排挤干净(如没挤干净会有辣味),再将翅膀掰掉,然后下锅一边慢火炒一边撒盐水。大概两三分钟后,奇香袭来,就可以吃了。

       荔枝蝽原本是臭的,但炒好之后会变得非常的香,这是一股用文字描述不出来的香味。将炒好的荔枝蝽掰掉脚和头部的壳,就可以放进嘴里嚼了。公的荔枝蝽没什么吃头,只有头部一小块瘦肉,而母荔枝蝽就异常美味了,除了那小块瘦肉,肚子里都有满满的蛋,香得很,味道绝佳!

       在荔枝开花的季节,湛江个别酒家也有卖荔枝蝽的,做法是油炸或者椒盐,但价格高昂,一碟要上百元,据说收购价都去到600元以上一斤!

网友:
这就是沙漠臭屁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