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开卡报错Pretest Fail 30,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3-04-26):
一块掉盘的威刚IM2P338固态开卡报错30代码,好多说的需要改电压和电阻,但是不会改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感觉还是设置出现的问题

网友:
关注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设置出现的问题

开卡软件换了无数个  又能自动识别颗粒  就是每次开卡都在哪里

网友(2023-10-05):
听说报这个错是主控错误,要加焊主控,或者换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