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Cool Baby酷孩掌上游戏机拆解

楼主(2023-04-26):
看看里面内部构造。屏幕是tn屏,可视角度很差!开机出logo后就没图像了,挂闲鱼都没人要,有个好的,也只卖了100,不知道怎么提取固件,不然还有得救。

网友:
以前还有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玩不释手废寝忘食

网友:
没落的玩具,手机替代了

网友:
炬力ATJ2279B主控方案,类似mp4的

网友:
两个USB接口,1个HDMI,还可插TF卡,比SUP那种固定游戏的好

网友:
乍一看我还以为是game boy

网友:
黑白屏也都玩得停不下,没背光的彩屏才叫坑

网友:
居然不是CBA,差评啊

这个机子就是想蹭GBA嘛

网友:
没玩儿过蹭GBA

网友:
游戏界面也不拍一下,之前我卖过一个,类似EUMELEC的系统,
MAME、CPS、GBA、GBC都有,FC也有,不错的,百来块钱,7寸屏。

网友:
板子“简洁”,一目了然

网友:
外壳和电路板上都预留了摇杆的位置,楼主是不是拆掉了?
按键设计没有十字键,不太方便按出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玩某些游戏估计不怎么称手。

网友:
妥妥一华强北自造

网友(2024-08-31):
看起来挺山寨的

网友A(2025-04-30):
用编程器就可以读取写入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还能开机吗?

网友:
便宜能玩,中国的山寨厂商就是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就可以读取写入

闪存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