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美版110V电压的创新小音箱,Creative 235 扬声器(4L)

楼主(2023-04-26):
忘记什么时候淘的货了,今天试听了一下,音质很好,因为是110V的电压这里没有,所以拆开改了外置电源,但使用效果不行。1,插电就是电流声音 2,立体声很强,但右边音箱声音比左边大。

希望大神说下怎么解决。。
做工还是不错的。声音很清脆。看图说话。

1.正面图

2.背面图,110V的线让我剪了,免得误插。

3.底部

4.左边音箱,内置110V变压器输出也是AC。。。。

5.右边音箱是电路板,上面改了12V的dc输入,插电开机就有电流声音

6.电源开关带灯,和音量控制,线路输入插头有创新的标志。

7.网罩质感非常好,做了热封边。6颗螺丝其中喇叭4个也直通后盖。

8.喇叭不知道什么牌子,喇叭下面也有防震缓冲绵

9.拆机图

10.到处打胶防脱落

11.变压器

12.通利精工電子生产的变压器,也有做双边海绵避震,可惜粘太紧,海绵下面输出的AC电压看不到了。

13.主板芯片 SJ2025, 找不到太多资料。

14.线材也有胶绵缠裹

15.电路版背面,我把12V电源输入接到这里了,正面最大的电容脚上。电流杂音持续。原来是AC输入经过桥式整流。

16.正面图,音量旋钮还是仓式的,讲究。。。

17.DC接线主板比较图正面

18.DC接线主板比较图背面

[三晶电子有限公司]
概述和特点
SJ2025是一款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器电路,最适合多媒体音箱的左右声道音频放大器或低音
(BTL)音频放大器。
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为3~13V;
其输出功率:立体声:
Vcc = 2V时Po = 5.9W(典型值),RL = 4Ω电桥:Vcc = 4V时Po = 5.9W(典型值),RL = 8Ω

使用双列直插16英尺塑料封装(DIP16);
此外,它还具有外部元件少、通道分离度高、爆破噪音小、电压增益可通过外部电阻调节等特点

感谢各位看到这里,希望能解决电流问题,这个音箱立体声分离度真好。

下期拆三星15W立卧两用无线充电板。

网友A:
选用一个220V转交流12V的电源,接入原来的DC输入端即可

网友:
TEA2025 YD2025 ULN2025 D2025 YG2025...这个型号的芯片资料大把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一个220V转交流12V的电源,接入原来的DC输入端即可

家里好多12V直流电源,不想再买一个垃圾配这个垃圾了。

网友:
应该是12V交流,看主滤波电容大小定

网友:
美国的家庭电子音响音质做的相当好的

网友:
外接电源接在大电容两脚,按理说应该没电流声。换个电源试试,或者上三串锂电试试。

网友:
这玩意儿音质好不哪里去,不如普通1-2百元的木质音箱

网友:
换变压器最合适

网友:
虽然是低端货不过做工还可以。

网友:
外置电源是开关电源吧,要么换内置变压器,要么外置电源用线性变压器电源试试。

网友:
2025一般都加散热片的,这个竟然省了。

网友:
换个220V的变压器更好些

网友:
创新音箱做工不错,改了外置电源,插电就是电流声音,可以尝试换个电源,尽量选用高频变压器的9V以上,不超过12V的电源。

网友:
小音箱音质还可以吧

网友:
就这?居然也能谈音质?

网友:
和十块钱的usb 印音箱有区别么

网友:
喇叭太小了

网友:
音质好坏和喇叭关系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