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给裸奔的PN532穿件衣服

楼主(2023-04-26):
买了一堆 UID卡,用之前换购的PN532卡写卡很方便

但是PN532 没有壳子, UID卡上有金属环,裸奔不太好

虽然被短路的几率小,还是找到一个静电袋子。

套上 开个口子,袋子厚点,也耐磨,正好。

用来复制卡,
这门禁卡没有加密,只是用了编号,相当于当ID卡在用

大概大部分小区门禁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有些  卡有加密

这种  没有加密的 真好

网友:
我以为是和另一位坛友那样,做了个外壳呢。

网友:
穿的是雨衣

网友:
我住的是开放式老小区,没有用过这种,不懂,来看看。

网友:
都裸奔那么长时间了,现在才想着给人家穿衣服。

网友A:
没加密的,用nfc的手机就可以

网友:
原来这小东西能刷卡

网友:
这个不行啊,好歹3D打印个外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密的,用nfc的手机就可以

开始也以为可以用NFC 手机刷UID卡,

实际不能,NFC 手机不支持后门指令,写不了0扇。

但是可以将卡复制到NFC手机上,

网友:
戴着套套

网友:
现在基本用手机的NFC

网友:
原来也准备买个读写卡器,想想又没买。

网友:
穿了件塑料衣服。

网友:
你说的是sak08的,好解,sak28的门禁卡有读0以为扇区的会麻烦点,特别是无漏卡。

网友:
该看的都让人看完了,才记起穿衣服,早该穿了。

网友:
最近刷某音,看老外的小妙招,学会了用矿泉水瓶热缩后来做外壳的技术,你这个可以试试小瓶的农夫裁一圈,然后热风枪伺候,给他包起来。

网友:
没用过这个卡,不懂

网友:
不错,你的PN532都没写带C口,我的PN532只有芯片,自己焊了个接口上去接了线再通过Adruino连接到电脑上用,主要是不想买TTL转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也以为可以用NFC 手机刷UID卡,

实际不能,NFC 手机不支持后门指令,写不了0扇。

你可以把数据读出来到电脑上,然后手机模拟个空白卡,再直接写到手机上就行了,这样就不需要中转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