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丝刀的充磁器两块磁铁应该怎么放

楼主(2023-04-26):
就这两块磁铁,是应该同极对放,还是异极对放才能给螺丝刀充磁?

网友:
当然是异极充磁。同极可以用来消磁。

网友:
两块磁铁排斥着放

网友:
相对的那一面应该是异极吧,这样磁力线才是通过螺丝刀的

网友:
这玩意儿感觉没啥用

网友A:
随便找块磁铁放螺丝刀头上再取下就有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块磁铁放螺丝刀头上再取下就有磁了

买几个空心的环状磁铁套在螺丝刀头上效果特别好

网友:
怎么拆开的就怎么装回来

网友:
磁铁上磨两下比这个好用

网友:
我试过,同极性相对,充磁。

网友:
这么简单就能得到实验验证的东东,为何要问坛友友?你自己拿两块磁铁试下就能得到结果。

网友:
我也感觉是相斥的效果最好。。。

网友:
拆的时候忘了

网友:
用硬盘磁铁做过这样的,印象中磁铁同极性面对面安装的。

楼主:
经试验,异极对放是充磁,同极对方是消磁。

网友:
然而,我用世达的充磁消磁器(和上图一样的两块磁铁)经过数十次实验,发现螺丝刀只能充磁,不能消磁。无论怎么动作都不能消磁。电子元件被吸起来。
最后换了瑞士进口的精密无磁性镊子。淘汰了国产镊子和拨针。

网友:
其实把螺丝刀跟硬盘吸铁石放一起就能加磁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