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手持吸尘器电芯更换

楼主(2023-04-26):
第一次发帖,没经验。这个吸尘器买了8年左右,前几年用过,后来一直就挂在墙上,一直处于充电状态,但没再用过。前几天想用,结果无反应,拆开电芯已经全部失效。壳体接口痕迹为拆开时 撬动所致。更换6支电芯后恢复正常。这种电池长时间不用,且处于充电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戴森V6嘛

网友A:
既然长期不用那就扔掉算了,戴森的配件太贵了。电池自己换电芯弄不好就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长期不用那就扔掉算了,戴森的配件太贵了。电池自己换电芯弄不好就锁死了 ...

已经锁死了,得换控制板

网友:
搞定控制板没?

楼主:
换了,50块钱买一块

网友B:
国产控制板比原装的好用,不会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50块钱买一块

原装控制板刷个程序就可以继续用了。
50买单板太贵了。。

网友C:
五十块确实贵,咸鱼有10块钱代刷程序的,蓝灯电池二十五块左右

网友D:
一直充电,那这电池挂了是什么状态? 满电还是有哪个单体0V了没有测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充电,那这电池挂了是什么状态? 满电还是有哪个单体0V了没有测测吗? ...

所有电池都0V了,且充不进电了;换了单体电池,充电灯亮一会儿就灭,按开关键也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十块确实贵,咸鱼有10块钱代刷程序的,蓝灯电池二十五块左右

看过类似消息,10元刷程序,加上往返邮费,离50不远了,不如一劳永逸的换块控制板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控制板比原装的好用,不会锁!

确实是这个道理

网友:
直接买节续航短还亮蓝灯的换电芯

网友(2023-05-29):
要是本地有啥急得还行,发来发去加上刷机费不如买块国产的替代板了。我就上的替代版,还把两块电池做成一体的了。大大增加了续航。

网友(2023-10-06):
技术垄断,卡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锁死了,得换控制板

可以咸鱼解锁的,或者一起寄过去找人给电池支架扩孔,安装更大的21700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