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房要装修浅谈热水器部分

楼主(2023-04-26):
    下午闲来无事,看微信群里面业主们一直在探讨装修的事情,是啊马上就要交房了是要了解一下装修事宜了,我因为经历过两次简单的装修对装修大概有一些了解,我家的第二次装修就是我在住着的这个老房子旧房翻新改造。旧房改造可是要比新房直接装修麻烦不少,需要搬空家里就已经费了不少精力,要把旧墙皮铲掉很费精力,还有瓷砖敲掉门拆掉还有入户门抬高,卫生间也是一堆管子需要拆掉从新安装,卫生间和餐厅的瓷砖厨房的柜子全拆然后安装,就比如说装修新房子需要1分精力,旧房翻新感觉就要花费2.5倍力气一样。昨天和家人谈到热水器方面的问题今天跟之家的朋友大概说说我自己的看法,之家论坛里不能说个个都是精英吧但是起码对于原理对电器类的看法肯定还是非常客观的。

    我的想法还是安装电热水器,燃气只用于做饭,或者做饭都用电磁炉。因为电热水器是一个固定的水桶可以看做,比如目前家里现在用的是50L容量的,从冷水加热到全热状态需要30多分钟吧,2500瓦功率,大概消费2度电,咱就说三度电吧,也就是1.8元左右,然后关闭可以开始洗澡,用水量都是一样的和燃气热水器相比,就是用电这个情况更方便一些,而且没有明火不用反复启动机器,基本上我觉得50L水足够在家里一次洗澡使用了吧,我洗澡的时候关闭热水器的,因为感觉热水器就像是电热水壶,里面的加热棒一直在通着电,而且老房子根本没有地线,所以会非常危险。 我没有具体测试过使用燃气的话一次需要消费多少钱的燃气费,但是总觉得会比较高,燃气点燃管路加热然后产生热水,毕竟火加热水的话还是有部分热量以热能的形式散发了浪费了毕竟是明火。但是电热的话是直接把热量没有丝毫损失的给到水了,相当于纯电阻电路。这样的效率是不是更高?

     再有就是电热水器就算买个不错的万和的或者品牌的不要太贵的50L  60L的几百元也就够了吧,我家用的万和的500多元在京东买的已经安心使用6年了。这东西也没故障率也不会坏掉。坏了拆下扔了再买个新的非常方便。只需花费几百元钱。 但是燃气热抽水器呢,刚才出了我说的效率问题的话,还有就是里面的微动开关,或者点火系统问题是不是会故障率大得多,还需要装电池之类的,定期需要投入一些精力去照料它,热水控制感觉也没有那么精准,每次开热水他都要像打火机一样点火一下,之前的老房子里面燃气热水器没用多久但是维修过两次,还都要预约上门很麻烦,一次换了微动开关里面的,一次是电池长期使用漏液腐蚀了好像是,反正燃气热水器的部件太多故障率也要多,再有就是这个燃气热水器不便宜吧,好点的好几千元,那种大品牌的少说也要两三千么,就是单独买机器的费用够洗澡多少年了呢?

      平常的洗菜做饭有需要了随时温开一箱水随时能用,我觉得电热水器方便太多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2023/04/26  下午没事儿

网友:
电热效率是高,但是燃气便宜,即使效率低了也便宜一点。但是你一个人洗的话,倒是差不了多少,燃气的好处是不用等待,可以多人连续洗,似乎你没这个需求

网友:
燃气主要是方便,随时可以洗,不用事先烧,占地方也小。

网友:
  不要用燃气 屁事太多  毛病多 出水小  ……

  电热的最好 还便宜 现在都带漏电保护 ,一个美的60L 从来不关 用了十年 好好的  一年拆下镁棒 洗一下   ……

网友:
有燃气当然首选燃气,出水快效率高,想着省钱那只能考虑电热水器,千把块就能买到,燃气的起步16升5000元以上才能舒服!

网友:
电热水器至少要等30分钟,冬天甚至40分钟才有热水。
能提前开的话还好。
安全主要靠漏保。
然而用水电器不光要电路安装好。水路也是要下功夫。
自来水中铁锈,钙镁离子等会损坏热水器,堵塞花洒,要在热水器前加装PP棉以及离子交换树脂,如果是高层等水压不足还得加水泵。
我老家就是没装这些,热水器3年也废了出水缓慢,花洒堵了,里面水垢堵死,要拆机酸洗清洁,价格两三百起步,觉得太高了还不如买新机。

网友:
其实省不了多少钱,说实在的,有时候有些人抽一根烟,就一两块钱了,够多少燃气了。电的,占空间,不美观,使用不方便,又是提前烧,又是要记得关电(不怕另说)。如果单从钱考虑,燃气是首选,因为真的省不了几个钱。除非你是一个什么爱好的都没有,不抽烟,不喝酒,每分钱都是花到极致的。享受生活才是人类的本质

网友:
装不了燃气的才用电热吧,电热的洗澡都不能连洗。

网友A:
先说俺的结论:热水器还是燃气式的好。
首先,楼主提到了加热效率和相关费用。俺这边基本上城市和县城一级均已普及管道天然气,这不仅带来了使用上的便利,也降低了燃气的开销(管道天然气比液化气更便宜)。就洗澡花费来看,使用天然气热水器肯定要比电热水器更省钱。至于加热效率,在省钱面前,那都不是事。
此外,燃气热水器可以做到即开即用,想洗多久就洗多久,一家几口人可以轮流接着洗,电热水器能做得到吗?从这个角度来看,燃气热水器的使用效率更高。
其次,楼主又提到故障率的问题。燃气热水器的构成相对复杂,但相关产业早已高度成熟化,可以通过材料和工艺去降低故障的发生(当然要是贪便宜买杂牌热水器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俺的燃气热水器用了十几年(南方人,洗澡频率高),总共发生四次故障,感觉在可接受范围内。
然后楼主还提到了随时热水的事情,这个对于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都不是事,但由于两者结构上的不同,燃气热水器流的始终是活水,干干净净,而电热水器的内胆则因为慢慢会沉淀一堆杂质,而使水变脏。俺亲戚家装的就是电热水器,平时拿来洗澡,冬天时还拿来取热水刷牙。后来俺去帮他们更换电热水器中的镁棒,由于在拆出旧镁棒时会排空内胆中的积水,就用水桶在下方接水,结果第一桶水还算好,第二桶之后明显看到水质越来越脏,都把亲戚给吓坏了,后来再也不用电热水器的水来漱口刷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俺的结论:热水器还是燃气式的好。
首先,楼主提到了加热效率和相关费用。俺这边基本上城市和县城一级 ...

感谢您朋友打这么多字,您分析的有理有据很细致,每条结论都有论据来支撑,那我就随大流也安装个燃气热水器。 最近问了开发商说是有一个太阳能热水板子,屋内也会送个热水桶那种。也可以洗澡使用。

网友B:
没那么贵吧?以前买的樱花热水器几百块钱,这个好像很多年前听过广告不算杂牌,我也以为电池会很快,买了2个备着,结果好多年了都还没有换,没出过啥故障,就花洒螺丝松了漏水直接换了一个。至于省钱嘛各地情况不一样谈不上。电热水器嘛即开即热的感觉不放心有安全隐患,储水式的使用起来不方便的,虽然可以定时什么的,但是你如果热水好了你又突然不想用了是种能源浪费。按6毛电费烧热一罐水至少1~2块钱。燃气嘛也不安全,我就见过煤气中毒而亡的。所以当时安装在卫生间的时候我疑虑很大!最好是装在厨房,不过我在南方不是很冷洗澡不关门不是密闭的空间不担心漏出一氧化碳而有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贵吧?以前买的樱花热水器几百块钱,这个好像很多年前听过广告不算杂牌,我也以为电池会很快,买了2 ...

俺这边的燃气公司强制用户必须使用强排式燃气热水器(而且会上门检查),否则断供燃气,现在很少听说燃气中毒事件了,以前有听说过小夫妻洗鸳鸯浴而双双毙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