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串锂电保护板。麻烦各位师傅给看看能接充电口不?

楼主(2023-04-26):
这个锂电保护板哪个位置接充电插座?找了个能用保护板,但这个没有充电口,麻烦各位师傅给看看能接充电口不?

网友:
正负极 鳄鱼夹 ……

网友A:
P-看到了,再找找P+,就是输入,一般都这样标。B是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看到了,再找找P+,就是输入,一般都这样标。B是电池的

这个端子上干什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看到了,再找找P+,就是输入,一般都这样标。B是电池的

P+不就在对面嘛
只是没标。

网友B:
公共正极,充电放电各有一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共正极,充电放电各有一极

谢谢老师,我试试。

网友:
装插座的地方就是充电口

网友:
输入dc插座,PCB三个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共正极,充电放电各有一极

谢谢老师按你说的正常了,回复有点慢,新手要审核。

网友:
你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