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都在晒工具,我也晒晒我的串口工具,当年玩中九的时候买的

楼主(2023-04-26):
玩中九的时候在小黄鱼上买的。pl2303还有ft232的合体,也给穿了外衣,好多年没有使用,都闲置了。

网友:
当年集成度没有现在的高,选用的材料货真价实

网友A:
pl2303 WIN 10已不支持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不错。

网友B:
现在还有卫星接收看电视的设备吗

网友:
现在一个U盘大小就可以搞定了,科技进步

网友:
科技进步,集成度高,设备都变小了。

网友:
个头是真大的

网友:
我的没那么高级,U盘大小一根USB-TTL线,好像也是一个什么232芯片,用过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卫星接收看电视的设备吗

有,中九四代高清机,高频头带定位的,非服务区看不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比这个小多了,就U盘多么大。

网友:
还是方口的USB口。

网友:
中九已经用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2303 WIN 10已不支持了。

不能通过装驱动支持?

网友:
支持蛮全的,232,485,ttl都支持啊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就只会拆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通过装驱动支持?

可以,需要手动选择老版本的驱动才行,并且好像还需要关掉驱动的数字签名认证才行。

网友:
不错,有这个就能解决串口的问题

网友:
现在很少使用的场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