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做个简单的模具,给发泡胶成型

楼主(2023-04-26):
需要是发泡胶 不粘的东西,不想用塑料袋装发泡胶成型(实在不行再考虑发泡胶套塑料袋 成型)。。。是设备的减震壳子,装纸壳里面 发快递用的。。

网友:
把物体用塑料袋打包好,放进纸箱,然后注射发泡剂。

网友:
好像没有发泡胶不粘的吧?

网友:
量大就去假货宝或者1688定制泡沫,量少就像上面说的用塑料袋或者报纸包好再喷泡沫胶...

网友:
买聚氨酯AB剂。然后塑料袋包上。。

网友A:
发泡胶发快递你也太舍得下本了。

网友B:
用石膏建模,找一种发泡胶不沾的油或粉、膜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石膏建模,找一种发泡胶不沾的油或粉、膜隔离,

建模用沙子黏土也可以

网友C:
发泡胶干了后好像也挺硬的吧

网友D:
两个塑料袋,一个充入发泡胶放箱子下面,设备放上去,差不多发泡好了,上面再放一个,把箱子封死,抖音上很多这样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泡胶发快递你也太舍得下本了。

现在工厂定做一套里面的泡沫盒,2000块钱300个不到。自己用发泡做应该会比这个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泡胶干了后好像也挺硬的吧

被快递摔的时候能抗住,不会冲击到我的设备就行。。1公斤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塑料袋,一个充入发泡胶放箱子下面,设备放上去,差不多发泡好了,上面再放一个,把箱子封死,抖音上很 ...

就是因为看了抖音的 猜想自己做个模具,给发泡胶自己成型。。

网友:
那种不干胶揭下来扔掉的蜡纸,不粘发泡胶,我上次用它封在洞口,然后洞里打满发泡胶,待发泡胶干后轻松揭掉。

网友:
喷脱模济或肥皂 水。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1688下单好了,比自己搞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工厂定做一套里面的泡沫盒,2000块钱300个不到。自己用发泡做应该会比这个便宜吧。。。。 ...

你用铁板焊接一个发泡的模具,你用保利龙颗粒加热,不要用聚氨酯发泡胶来做,发泡胶弄起来脱不了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