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修卡西欧电子词典CASIO E-G300

楼主(2023-04-26):
品牌:CASIO
型号:E-G300
属性:电子词典

爱学习的人,都是好样的,不错。

一同事说电子词典开机困难,很难开机,故拿来看看能不能解决。

由于听同事这么一说,一开始认定了是按键导电胶接触不良的问题,所以直接拆开去看按键情况,拆开后,才发现,电池弹簧触点,曾经给电池漏液过..........唉.....大意了

最后将电池弹簧在洗洁精 + 钢丝球上摩擦,果然换然一新

这颗牛屎可是核心,虽然是牛屎,但非常漂亮

整个PCB上,并看到什么IC,主控牛屎一起才4颗

这个位置,要注意,有根细小的铁丝,接着转轴,用螺丝固定(2边转轴上都有)

故障点...........

网友:
这颗牛屎形状也太规则了

网友:
我看到的最好看的牛屎

网友A:
看着还不错,跟个小电脑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还不错,跟个小电脑是的

别看它小,这可是大几千的售价

网友:
电子产品长时间不用,还是把电池取出来稳妥。

网友B:
比起手机似乎有多词典查询功能

网友:
又能再战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起手机似乎有多词典查询功能

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正版授权的问题,电子辞典这种玩意通常都是会和出版社合作然后内置他们的纸质词典的电子化版本的,这样就可以保证用相同授权的机器查出来与纸版的一样,而不是像手机的翻译软件那样,基本上一家一个样子,说严重点就是不太权威,就比如DEEPIN,百度翻译为深度,没有其他诸如例句之类的,360翻译后还是DEEPIN,连深度都没有,有道翻译为深化版的,引申也网络词义为深度、深度技术、深度论坛,并且还有诸如DEEPIN BOOT MAKER(深度启动盘制作工具)这样的例句和释义。

网友:
申请将家元“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起手机似乎有多词典查询功能

这种词典,合集了多本出版社受权的,贵就贵在这里,读外语文员,都会有这个,因为它专业,信的过。

单纯用硬件来说,是不值多少成本的。贵的是内在的内容。

对于此类产品,专学外语的来说,最值得信赖的偏偏是这个品牌。

你所说的手机,对这种专业的来说,只能算个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C:
查了下,这词典还不便宜

网友:
这是电池漏液过
外观保存的很好

网友:
做工真是不错,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还是彩屏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下,这词典还不便宜

对,大几K,知识就是财富,一个电子词典里概括了多少本专业词汇..........折成纸质书本的话,和这个电子词典价格相当或纸质书更贵

网友D:
这层按键板的连接方式值得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层按键板的连接方式值得研究

对,终于有人想知道这个问题的了..........不知道是什么工艺联接的,2块板贴的很紧,又薄,不敢扯,必竟是人家大几K买回来学习用的

网友:
我有一个是黑白屏的,但是屏已经漏液全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