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老5家的不知做胶枪好用吗。

楼主(2023-04-26):
有买的吗

网友:
胶枪这么便宜的工具,我劝你直接买成品。

网友:
耗材胶棒 一般7mm和11mm  这个能7mm的胶棒能进去吗?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他是3d打印笔的头

网友:
直接成品胶枪省事。

网友:
还是买成品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他是3d打印笔的头

有可能,不过也有可能是小米那款小热熔枪类似款的加热头。
还有这玩意如果真是打印笔用的,那貌似改造成塑料瓶抽3D打印耗材的机器估计会更加实用

网友:
这个没必要自己弄吧

楼主:
这种可以加锂电啊,,,买的多是220v的,,就是不知效果如何,,效果好要多买些,就是没推进。

网友:
你这捡了个轱辘再买配件攒个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