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什么好办法把集热太阳能管口封起来

楼主(2023-04-26):
除了这种联箱,(因为它太长了),还有什么好办法代替它?

因为我不想要这么长。
前面我发贴想用光伏烧水,很多人说不如集热管。
于是我想,优点要用上,还要克服太阳能热水器的缺点。
如果有一种经济的方案,联起来几根管,(冬天以外的季节用,反正冬天弄再多的管不也好使)
弄一个光伏板来驱动一个小循环泵,把集热管的水与我的水箱循环起来。(水箱在阁楼上,水箱在电热水器前端,夏天基本不用烧,可以直接洗)来应付春秋两季。

网友:
PVC管开孔,结构胶密封

网友:
截短呀。要多少截多少。

网友:
这不就是太阳能热水器,有成品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A:
这个可以定制的 要多少就定制多少

网友:
南方还行,北方还是算了,用燃气热水器吧

网友:
用成品就行!

网友:
没有玩过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定制的 要多少就定制多少

注意控制成本。

网友:
截断,上氩弧焊!

网友:
用合适直径的PVC管配上管堵,不过好像PVC管不耐高温。

网友:
现在有点焊胶,搞两罐就办妥了。

网友:
这个有塞子的

楼主:
塞子是太阳能热水器某根管子破了,为了不影响其继续使用堵那个孔的。
我只想弄十个管以下。这种联想一般是50孔,少也是30孔。

网友:
用二手太阳能的不行?老的太阳能有管子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塞子是太阳能热水器某根管子破了,为了不影响其继续使用堵那个孔的。
我只想弄十个管以下。这种联想一般 ...

平板太阳能

还要少只能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板太阳能

还要少只能定制

是的,平板太阳能板也是好方案,很多新建小区都没用。黄鱼也卖的不贵,它是玻璃的,物流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