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最近爱上了买二手薄膜键盘

楼主(2023-04-26):
    自从最早几个月前购买了一批二手惠普薄膜键盘的时候,就有点上瘾了,因为平时零碎时间变多了喜欢打一打字,所以有点爱上了淘二手薄膜键盘的习惯。最近去电子城淘了两次了,第一次买了二手的罗技K100也发了帖子,三把键盘花费了15元。 今天又买了两个薄膜的双飞燕圆角键盘,两把消费15元。 我最喜欢从比如事业企业单位,或者公司不干了那种退役下来的键盘,质量会比较好,上品就是那种比如惠普或者联想原配的键盘,次之是双飞燕或者其他一些牌子的薄膜键盘,罗技的。 因为从这种老键盘上能够感受到一个牌子的真正质量做得如何到底好不好。 早期版本的惠普联想之流键盘都是内部含有钢板的非常厚实,为什么喜欢带钢板的因为打字的时候不晃动特别靠谱,就这个钢板就增加了不少成本,需要原材料,需要压成这个形状还需要多个螺丝固定住,我觉得成本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所以首先喜欢带钢板的。然后罗技这些一般也都是基础型号的 毕竟是办公用居多的,所以都是入门级别的,昨天购买的薄膜K100就是基础型号的经典键盘。一直到现在用的都不错,大约输入了一万个文字了,很轻松舒服。

   买这个键盘之前我一直用的是那个惠普的KU-1156系列是群光生产的,被我涂抹了凡士林安静是安静了手感变得慢一些柔和一些了,打字多了润滑脂少了又开始变得松旷一点了。 这个罗技的K100 确实耐久性不错的,内部没有钢板但是用起来真的非常迅速,打字咔咔咔非常之快。这个键盘帽子的高度是一半高度的,而且非常节约桌面上的空间用起来很是不错,有点后悔只买了三个了,但是就算是一个我估计能用十几年都不出问题,唉我就是这样,遇到喜欢的能买很多很多,明知道自己根本用不上这么多。

今天买的双飞燕直接没有带上办公室,因为同事还在用笔记本的自带键盘打字,他说过好几遍不太好用,我带过去键盘太多了他再给我拿走一个就不好了。马上就要吴五一放假了休息了,心情很是不错,我就是喜欢期待一些事情,比如休假还没来的时候前几天是最激动的,真正开始休息了却没有啥期待感了。类类似于小学上课的周五下午,那真的是最幸福的时刻了。     2023/04/26 准备下班

网友:
我有一个k270
开始时候用,没感觉哪里有问题,很顺手的
结果放了2年吧,再拿出来用,涩得要死,没法用了,直接拆芯片了

网友:
前一段买了个二手的戴尔8115,确认不是放货,用着不错心想以后就它了。后来弄了个海鲜市场流行的红轴切割键盘罗技的,修好后那个戴尔8115就去吃灰了。。。

网友A:
我也一直使用联想服务器自带的键盘和鼠标,我也喜欢带钢板的键盘,我上个月收了一个微星的红龙机械键盘,也是带钢板的,使用感觉不错。

网友:
品牌机配的键盘几乎都是几大代工厂生产的,比如美培亚、旭丽等,模具好的自然好用,戴尔8115(东莞旭丽代工)很经典,很好用的

网友:
全新的品牌机键盘价格也便宜。

网友:
品牌机的键盘大多数不好用,小键盘和方向键缩水

网友:
TB上全新的HP、联想、DELL键盘,三十多元到五十多都有。还有些欧版的,按键布局和标准英文不一样,会便宜一些。

网友:
不喜欢二手薄膜键盘,新的也不贵,没必要二手

网友:
k100也有,就是键帽掉字难受

网友:
不喜欢双飞燕那种7字回车,喜欢大回车和一字回车.

网友B:
最近也想收个老键盘,宽度要稍短一点的,因为我的键盘放在电脑桌的抽屉位置,标准长度键盘,打字区键位不在中间,导致打字的时候手和身体要往左倾斜着打,很不舒服.K100看起来合适,不知这键盘宽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想收个老键盘,宽度要稍短一点的,因为我的键盘放在电脑桌的抽屉位置,标准长度键盘,打字区键位不在中间 ...

大约45厘米左右 很薄。左右没啥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使用联想服务器自带的键盘和鼠标,我也喜欢带钢板的键盘,我上个月收了一个微星的红龙机械键盘,也 ...

带钢板的键盘质感

网友:
薄膜容易坏,用不长久,本身就是消耗品

网友:
键盘型号太多了,感觉没啥好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想收个老键盘,宽度要稍短一点的,因为我的键盘放在电脑桌的抽屉位置,标准长度键盘,打字区键位不在中间 ...

就是说,左右和底部边框要尽量窄?DELL KB216或者航世(BOW)HW156S-A合适
或者你把椅子向左移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约45厘米左右 很薄。左右没啥边框。

量了吗,看起来这么紧凑还这么长?如果44CM应该会更好些,我现在用的0507联想键盘46CM长了点,但打字手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左右和底部边框要尽量窄?DELL KB216或者航世(BOW)HW156S-A合适
或者你把椅子向左移一点?

是这个意思,DLL 8115应该合适就是不知手感如何,还有听说这个键盘版本很多,还有不少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