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改一个电源,降压范围有点大,通过改变压器解决

楼主(2023-04-26):
本帖内容:
一、改变压器
二、装回电路进行验证
三、装壳
单位搬迁时,翻出一个没用的网络设备供电电源,ACPS-101G,输出电压太高,一直吃灰。
近来有点时间,改一下,要动高频变压器了。

大概看了下,是3842+431的,不能直接改低压侧431的分压电阻,
当输出电压调低时,高压侧的3842供电电压也会随着降低的,最终会出现打嗝情况出现的。
就只能改变压器,减少输出的圈数来降低输出电压,还不用更换输出电容。
一、改变压器
拆下高频变压器,

分解其,

不幸的事发生了,由于变压器加热温度太高,也没有戴手套,一个不小心,烫手了,

骨架底部,

骨架顶部,可以看输出线圈较粗,而且夹在细线圈的中间。
就是夹心式的:高压线圈(细线径)分两部分绕,内层绕完后绕输出线圈(粗线径),然后再绕外层高压线圈,
最终结果就是高压线圈将输出线圈夹在中间。

最外侧的,为辅助供电的绕组,在高压侧引出,

低压侧只有一组输出,

接下来就是拆,边拆边做好记录
当然是从最外层的辅助线圈开始,采用5并,绕5圈。

拆完后,就或以看到高压线圈的外层,采用4并,分两层绕完,外8内6,共14圈,

拆完后就是高压与低压间的屏蔽,

由于采用夹心式绕法,所以高低压间的屏蔽有两层,

折掉外屏蔽后,就是低压输出绕组,

输出线圈分两层,拆掉外层后就可以数内层,可以知道总共的输出圈数,
通过记录,可以简单得出伏匝比,根据要改的电压,确定拆掉几圈输出绕组。

这里保留10圈,并通过增加辅助绕组,提高3842的供电电压,
这样可以通过431分压,调整输出电压较低时,3842供电稳定,不打嗝。
因为是减少了输出绕组,有空间,所以并了输出,增加了输出绕组的线径,

装备回输出,

装回屏蔽,

装回高压外层的线圈,

完成

一切恢复到原样。

二、装回电路进行验证
装回到电路中,

431的上分压电阻用可调电位器测试,有输出,

高低可调,但低到十几伏是,电源打嗝,

这个电源的方案示意,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各电阻。

改完后简单测试:
最低电压,

中间点

限压处,由于使用了一个红LED,所以当限压工作时,LED就会点亮。

另外,测试了在输出最低电压时,3842的工作电压,

输出电压最高时,3842的工作电压,

改完后的低压部分;

改完后是高压部分,

为装壳做准备,飞线

装好散热片和原来的接地线,

三、穿衣服
外壳处理,该堵的堵,

该开的开。

为调压和电压显示做接口,

装好后又测试一下,

工作指示灯和限压工作指示灯,

改好了,估计又要到角落里吃灰了。
最后,这个烤肉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好,

提醒坛友,该做的防护一定不能少,安全第一!

提前祝坛友们五一节快乐!!

网友:
就特羡慕你们这些有技术的牛人

网友:
起水泡了,估计要两周才能好

网友:
我觉得好像不是屏蔽,不知道是不是隔离?

网友:
大意了,指头被烫了。

网友:
可怜的手指。

网友:
有水泡了,我估计得五一后恢复。

网友:
能静下心来改变压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好像有RJ45接口,是没协议的POE电源?

网友:
还以为是改个大功率呢,这才55W

网友:
建议把旋钮和指示灯改到侧面,方便收纳,使用上也不耽误。

网友:
要捏着孜然一起烤。。。。。。

网友:
哈哈,只看到烤肉了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拆变压器我都是用水煮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改的工作量很大啊。

网友:
能够对开关变压器动手术的都是高手

网友:
楼主,变压器磁芯是怎样无损拆开的?我用灯泡拆,老拆坏磁芯

网友:
搬小板凳后排围观学习~

网友:
加个辅助电源,可以改到4-70伏,不香吗?还省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