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修的路面上为什么要钻孔?还以为是要装护栏

楼主(2023-04-26):
但是也不对,很多取孔是在中间的位置。

网友:
这是慢行一体路,中间加石墩,防止机动车上路

网友A:
抽样检测...

话说这个透水性看起来可能不太好,里面都糊住了...

网友:
隔离墩的底座吧,防止机动车乱停的。

网友:
为了多收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抽样检测...

话说这个透水性看起来可能不太好,里面都糊住了...

能好的了就坏了,我们这里的很多主干道都开挖了,一年时间11公里11亿  今年GDP要起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好的了就坏了,我们这里的很多主干道都开挖了,一年时间11公里11亿  今年GDP要起飞了 ...

所以路不用修那么好,最多两三年又得挖掉重修

网友:
透水论凝土,这个不可能长时间时间渗透性好的。

工程的关键还是放坡和不透水层与窨井结构设计。
做得好的几乎至少能保证非机动车道,不走载重车,能不积水。。。

图片中这个施工,哈哈哈成本也太高了,技术好不透水混凝土三五厘米,上面再三五厘米彩色柏油或者透水料。。。
主要是工艺,不是用料。。。工艺这玩意价格可就不好讲了。。。

这种打在中间的也有可能不是检测,是装防机动车桩。(有些地方是装可拆卸摄像头,罚半年再装)

网友:
好像是在做抽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样检测...

话说这个透水性看起来可能不太好,里面都糊住了...

支持这个观点………………

网友:
这是取芯样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好的了就坏了,我们这里的很多主干道都开挖了,一年时间11公里11亿  今年GDP要起飞了 ...

这种是人行道或者自行车道,设计要求是透水的...

网友:
感觉是抽检。我看到有地方,堆了上几百个这样的芯。每个上面还有记号笔做的记号。

网友:
这是做抽检

网友:
工程验收检测。

网友:
路基、垫层、基层、面层,这个是要检测厚度的,不过要做好防水,不然透水的话,路基就完了,道路寿命不长

网友:
搞工程才钱多

网友:
会不会是修地铁,做勘测的?

网友:
工程狗来解答,这个不是抽样检测,又不是打桩,不会这样子桩芯取样的。这是做声测管,监测该路段有否发生沉降、位移,以后是否发生病害。。。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