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戴尔5175笔记本平板电池大神给予维修指点

楼主(2023-04-26):
dell二合一平板5175,键盘内置电池,接上平板后可以给平板供电,充电也正常充电,问题是该电池掉电很快,当掉到80%后就瞬间归0了,充电时又缓慢恢复。
开始认为电芯损坏,电芯是聚合物3.7V两并后串联。将一侧电芯断开,问题依旧,换上另一边仍是该问题。
当显示归0时,测试电芯均为3.7V,也没有短路问题,怀疑控制芯片错误计数或者故意增加计数让消费者购买电池。

没有搜到图上主要两颗芯片的资料,所以啥也研究不了;自己的想法是看能否把管理芯片进行清零之类的操作让电池重生,或者大神给予更多的解答。
我打算把电芯用导线引出来接到电池盒上,然后用18650代替聚合物,如果可行,就在键盘上作个借口,然后电池盒当作外接电源。

网友A:
断开竟然不锁电池么?
这种不鼓包电压也均衡的,一般是内阻太大了。
数据有问题这个也是个情况。

常见办法是用到自动关机,然后插电开机进BIOS。
在里面屏幕亮度调到最低,一晚上自动关机了再充电(BIOS设施充电到最大容量)。

现在不鼓包的电芯都还行了。。。插电用吧,18Wpd 10000mah充电宝也不贵
循环三次,还不行那就是电芯到寿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寿命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竟然不锁电池么?
这种不鼓包电压也均衡的,一般是内阻太大了。
数据有问题这个也是个情况。

电芯是两块并联再串联,所以,我是断开并联的一组,控制板实际是保持电池电压的。
目前电芯没有鼓包,我想用18605的电池替代,看看是否能经用,如果经用就是电芯问题。如果同样不经用就是保护板的问题了。
这个键盘的电池可有可无,平板内部有电池,插上键盘会先用键盘的电。

网友:
如果电脑已经用了2年,不用考虑太多,电池不行了,换就是了

网友:
全网第一拆的,记得出图啊。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