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19.5V电源怎么改电压24V

楼主(2023-04-26):
HP 19.5V电源怎么改电压24V  图片可以放大看 小弟手绘链接图,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起来。

网友:
1.小弟弟要把PCB画成电路图

2.看论坛大神的改装帖
各种电源盲改电压方法图解

网友:
不错,看看有没有大佬

网友:
找到基准电压的分压电阻,调整下基准电压试试

网友:
实际上不改大多也能凑合用

网友:
这个电压幅度变化不大,先找到光耦的反馈电阻就应该可以。简单稳妥的办法就是先在原有的反馈电阻上加个大点阻值但合适的电阻,测试输出电压的变化,电压高了就减小电阻,电压低了就把原来的电阻换成阻值高点的电阻,用基准电压的,同样的办法处理分压电阻即可。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也帮忙顶起来!!!

网友:
换个24v的适配器应该更便捷,如果纯粹只是技术讨论当我没说。

网友:
找431取样电阻加大一点

网友:
换光耦的反馈电阻

网友:
加个DC-DC模块

网友:
看见一个可调,那是调什么的?

网友:
海鲜市场 十几买个,效率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