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6脚电源芯片,好像是通用的。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23-04-26):
坏了6脚电源芯片,好像是通用的。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好像是通过电阻来调节电压

网友:
PW2057?沒周圍的零件分佈圖只能猜

网友:
这个一般要知道丝印的真正型号才行,
X宝看看

网友:
我今天为了找短接点 也炸了一个六脚的芯片,

网友:
万能的淘宝上有

网友:
我有个盒子也是闪存旁边六脚芯片坏了,至今找不到替换的

网友:
3.3V 一般都是   短接点就是CMD那条线  对地短接

网友A:
看各脚功能,差不多就可以用的。

网友:
液晶电视上一般用ob2273替换

网友:
上淘宝买吧,淘宝上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各脚功能,差不多就可以用的。

感谢大佬,有型号名就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