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一可以支持镁光flash的YS9082HP量产工具

楼主(2023-04-26):
有资源的大佬请多出手,多谢了

网友:
顶起来,等待助力者

网友:
点数字1,贴出里面的闪存ID,不然谁知道是镁光的什么啊?

网友A:
下载后去掉.zip后缀,用7z软件解压缩使用

网友(2023-10-07):
楼上YS9082HP有问题,打开闪退啊

网友:
这是原始文件包,但是是用7Z软件压缩的,解压缩也要用7Z或者6.0以上的WINRAR,闪退应该是文件不全或是损坏了。

网友(2024-02-28):
我也是遇到这个主控的ssd坏了

网友B(2024-04-16):
引用 网友A:
用7z软件解压缩使用

是闪退,大家不下载,用了7Z软件解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闪退,大家不下载,用了7Z软件解压!!!

特意下载测试,软件正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