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带联网的pe系统

楼主(2023-04-26):
可以用手机OTG给U盘写pe,还可以把镜像文件用软碟通写入U盘和SD卡,带联网和远程功能,亲测可用https://www.123pan.com/s/MeuRVv-s2LEH.html

网友A:
能联网的PE还是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联网的PE还是比较少见

能联网的还是有很多的不是有后面就是有广告,纯净的不好找

网友: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装到老电脑里当系统用?反正不外乎上网、打字啥的

网友:
现在PE基本都带联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联网的PE还是比较少见

以前我用过一个PE忘了是老毛桃还是大白菜,都带联网功能。

网友:
我很多年前用的小马的也能联网

网友:
功能带的越多就越有可能启动不进去。。。

网友(2023-09-10):
好么,你这个PE也不纯洁吧,这么多东西

看看纯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