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迅雷下载路径设置到u盘,为啥这么慢

楼主(2023-04-26):
迅雷下载路径设置到u盘,为啥这么慢,U盘测速写入可以达到17~20,但是迅雷下载单文件到u盘,只有2~3兆每秒,它歧视硬件?

网友:
没死机就不错了,我以前在网吧迅雷直接往U盘里下,直接给电脑下卡死了

网友A:
XL的磁盘IO做的特别差,一个100MB的文件很可能需要上万个IO,这是程序员水准的问题,从2016年开始就很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的磁盘IO做的特别差,一个100MB的文件很可能需要上万个IO,这是程序员水准的问题,从2016年开始就很严重 ...

可不咋滴!好好一个文件,它非要砍成上万个小段,一丁点儿一丁点儿搬,强迫症表示很难受

看看,还不到2兆,有的还是kb级

网友:
直接下载到U盘我以前试过,卡成幻灯片,我的U盘还是读写都有50m/s的呢。3楼说的对,我测的U盘IO才1500左右,迅雷估计要好几倍

网友:
还是下载到硬盘再转存吧

网友:
边读边写啊,你下载了,也要把你的给别人传啊,还都是“小文件”

网友:
可能吃4K能力,用4K强的U盘应该可行。

网友:
2~3兆每秒已经不慢了,性能差点的u盘电脑能给你卡死

网友:
不知你要多快?

网友:
二三十元的二手SSD盘,你值得拥有,

网友:
U盘基本没有4K

网友:
下载到本地是不是正常的,如下载本地正常,下载到U盘不正常,就是U盘写入问题,如下载本地也不正常,联系客服处理

网友:
4K小文件连续读写,换成固态会快很多

网友:
不知道U盘占用是多少

网友:
换成3.0的高速咋样呢?

网友:
我试过下载到msata固态做的u盘内,速度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你的U盘写入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