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打磨saeci dt930f+四位半万用表

楼主(2023-04-26):
com端飞线,200欧档0.03欧姆
wechat_upload168251304364491c93b9ce7
wechat_upload168251304564491c955600a
wechat_upload168251304664491c96c40fd
wechat_upload168251307064491cae7dc26
wechat_upload168251323664491d5403db9

网友A:
哈哈哈,同好啊
飞线到芯片上吧,我是一路并线,减少电阻的, 没飞线到前面的主板上

网友:
这表有年头了吧

网友: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士暮年,壮心不已。

网友B:
老表质量还是很可靠的,居然没看到排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表质量还是很可靠的,居然没看到排阻!

塑料排阻,不是陶瓷的,不怎么样

楼主:
还有几个关键电容没有换,目前没有或,改了晶振,补了滤波电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同好啊
飞线到芯片上吧,我是一路并线,减少电阻的, 没飞线到前面的主板上 ...

直接到芯片com端简单

网友A:
手头好几个,各种小毛病或者坏掉的
都是三四十块钱一个买的,当配件了,流下了没有技术的泪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好几个,各种小毛病或者坏掉的
都是三四十块钱一个买的,当配件了,流下了没有技术的泪水 ...

爱好自学,先学常用几个电子元件,组成电路,慢慢就越学越多,先学模拟电路,后学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