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四位半万用表基准diy,ref5052和ref5025基准电压源

楼主(2023-04-26):
淘宝了两片基准电压芯片,diy了基准电压校准四位半万用表,5020输出电压2.048,5025输出2.500,精度0.5%,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
这只能校准电位器校准的吧?

网友A:
笔误?REF5025高精度版本是0.05%,标准精度版本也有0.1%精度。
这个REF50XX系列性价比不错,0.1%精度版本,8ppm温漂,2.5V、5V版本在淘宝优信电子买全新芯片不到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误?REF5025高精度版本是0.05%,标准精度版本也有0.1%精度。
这个REF50XX系列性价比不错,0.1%精度版本, ...

是的,我也淘宝了几片,用于四位半万用表参考,就是没有经过标定而已

网友B:
洞洞板焊的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洞洞板焊的乱七八糟

艺术品,最节省的焊锡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误?REF5025高精度版本是0.05%,标准精度版本也有0.1%精度。
这个REF50XX系列性价比不错,0.1%精度版本, ...

这温漂不错,8ppm还是低精度版本,2.5V 温差100度最多漂0.002V,真假很好测了,上烙铁烤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芯片没有问题,正品的话,完全可以用来校准四位半万用表

楼主:
突发奇想,两个基准芯片同时工作,2.500与2.048相差0.4520刚好可以用来从2v档开始校准,还可以测测各档线性好不好。刚好有三个基准电压0.4520,2.048,2.5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发奇想,两个基准芯片同时工作,2.500与2.048相差0.4520刚好可以用来从2v档开始校准,还可以测测各档线性 ...

正常的做法都是用高电压的单一基准,用同型号电阻分压再缓冲。
不同基准的老化速度不同,温度系数也不同,电压很容易飘走,测不了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发奇想,两个基准芯片同时工作,2.500与2.048相差0.4520刚好可以用来从2v档开始校准,还可以测测各档线性 ...

这样做不确定度太差,即使都是0.05%精度,2.5V精度为1.25mV,2.048精度为1.02mV,这样减之后,0.452V的精度只有2.27mV。
之前我有在另外一个帖子提过AD584通过电阻分压准确获得1.25V的方法:
“测试筛选两个阻值相同的1KΩ电阻,从AD584的2.5V输出端分压得到1.25V。
此时1KΩ电阻分压网络的输出阻抗约为500Ω,手持万用表DCV档输入阻抗通常为10MΩ左右(实测ZT219在2V档为11MΩ,20V档为10.1MΩ,20mV、200mV为10GΩ)。
以10MΩ算,实际分压值比2.5V输出的1/2电压值只小了0.005%,对于4位半及以下的万用表来说,可以直接当1/2电压值用。
2.5V输出加了两个1KΩ电阻做的分压电路后,最好再测试一遍2.5V输出电压有无变化,然后再测试1/2电压值。
之所以用两个1KΩ左右电阻,而不是用100Ω或10KΩ。是因为100Ω阻值小,对于AD584来说是重负载,输出电压变化较大,而且如果用手持万用表2线测试100Ω电阻,不易得到精确的测试值;用10KΩ分压,输出阻抗又太高,接10MΩ左右阻抗的万用表时,负载效应明显,需要重新计算分压值。”

这两个电阻尽量用低温漂的。

网友(2025-04-07):
还能这么焊呀,长见识了,尤其是那个骑在薄膜电容身子上的。我特意弄了1.27mm的洞洞板,感觉实在不值当。

网友:
没标定的话有点可惜 精度肯定是够用了

网友:
用这种芯片制作了基准,用四位半表测试好用。校3位半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做法都是用高电压的单一基准,用同型号电阻分压再缓冲。
不同基准的老化速度不同,温度系数也不同 ...

对运放要求高,对分压电阻要求高,不标定几乎不能用。固定的基准靠谱。

网友:
从我测试来看。TI这个50xx系列不如拆机ADR45xxB系列稳定,无论温漂还是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