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做工挺差的车载逆变器

楼主(2023-04-26):
晚上拍照,灯光下效果差了点
没品牌,没商标

就一个电源插座

简单的零件

唯一一个三极管

背面没零件

测输出电压,不是交流,是直流,200伏

上玩具示波器测下输出波形,倒是挺干净的

示波器直接连到变压器的输出测到的波形

原来这玩意儿就是产生100kHz的振荡电路,然后通过升压变压器升到二百伏,然后用一个二极管整流

网友:
大多供小功率开关电源使用,没问题

网友:
我在废品站捡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感觉太简陋功率也小就扔了
然后又捡了个好点的,X宝新的要二百多,不要钱才舒心。

网友:
不知道功率有多大

网友:
这玩意儿功率太小,只能带个手机充电器,不会超过15瓦,可能只有8瓦

网友:
输出直流200V

网友A:
这个算是正弦波吗?

网友:
这是单管自激?类似焦耳小偷电路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正弦波吗?

不是说了直流嘛,连方波都不是,只能带一些小功率的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是早期车载逆变器

网友:
这叫逆变器?升压器还差不多。

网友:
直流升压器

网友:
我去,这么小有什么用?供手机充电器使用?那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
谢谢分享~~
好像是老万家的,功率小于50W。

网友:
也能用啊,就是功率很低罢了

网友:
算直流升压吧,不要想交流电了

网友:
直流有用么?

网友:
很早的单管自激方案,适合配12v电池组和点烟器口,测试废品站电源好坏,LED灯具阻容不亮。

网友:
这个使多少功率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