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中柏ezpad4s时尚版Z8300拆了看看

楼主(2023-04-26):
       这个完全是废物,几年前脑抽在小黄鱼上斥巨资买的,虽然是win10,但是,当需要干正事的时候,才知道,有多么坑爹,内存只有2G,emmc32G,卡的要死,当时除了能看看剧,别的正经事都干不了,学生网课?得了吧,那不把人急死......
       前阵子找了很多精简版win10,想拯救一下,奈何都不理想,最后装了个神州网信政府版的,还是慢,拆开看看有没有啥办法

电池看起来挺大个,但是,容量在现在看来也不咋地。

这里有个插槽,看起来像m.2,不知道是否支持ssd,已斥巨资又在小黄鱼上买下一个ssd,还没收到货,等到了我插上去试试看。
哎,浪费钱啊
小黄鱼上东西都不便宜,真是怪了,没有性价比

哦,对了,拆开才发现,这玩意儿有指示灯的,只不过被人为用胶条粘了起来,我撕掉了,红绿两个led,估计上家也拆过。买的时候卖家说好带一个64Gtf卡,回来一看8G扩容的

网友:
我20年前第一台笔记本电脑,不对,应该是移动PC,就是中柏!台式机的P4 1.7,硕大的双风扇散热器,20G硬盘,15寸屏……

网友:
运行小软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装个Atlas os试试呢

网友B:
我就是想知道它能不能装个windows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知道它能不能装个windows98

别看这货弱鸡,它支持虚拟机,可以在虚拟机里跑98, xp,win7,   但是,非常卡

网友:
用的是什么CPU

网友:
显示是没仔细看,标题已经说了,是Z8300
N年前因为工作原因,帮公司买过类似的机器,不过是台电的,先是买的X80,老板说屏太小,后来又买的X16HD,都是双系统的,早先还可以切到安卓打打王者荣耀,后来王者也开始卡了,不过疫情期间,钉钉看网课还是能用的。

网友:
当玩具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品牌我有。很差

网友:
配置确实鸡肋了一点

网友:
本来想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Atlas os试试呢

这个不支持emmc驱动,然而这个板硬盘是emmc

楼主:
试过了,插m.2 ssd不认
那它做个m.2接口是干啥的?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也有一个,当初买这个的原因是需要用一款软件,必须要用windows系统和usb口,据说当初新的时候是安卓 win10双系统,
但是找不到安卓固件了,如果能刷个安卓,估计跑起来还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也有一个,当初买这个的原因是需要用一款软件,必须要用windows系统和usb口,据说当初新的时候是 ...

x86的安卓一样体验不好,这玩意儿就是个噱头,当初能跑win10,能跑exe,这就是卖点

网友:
内存换成4g的,好很多

楼主:
这玩意儿都是焊死的,没那个手艺,换不好啊,况且直接换估计还是不行,不懂山寨厂如何扩成4G的
BGA不是普通人能玩的东西,我只会把芯片吹下来,至于是否吹坏,植锡,加焊,完全不管,我也不会啊

网友:
这货说实话就是一个鸡肋,好多都是说安卓和win双系统的,然后共用32G或者64G内存,有个毛用。真正能用的一半都没有。

网友:
算了吧,放弃吧,真心不值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