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六管ZVS有抽头电路测试

楼主(2023-04-26):
楼主今天看了看昨天发的帖子,感谢大家对本人的支持,底下评论最多的就是想看看测试,今天拍了一些图:第一张图是随便烧了个钳子;第二张图是26伏下烧锤子的电压和电流(线圈太细了,不然电流应该能上到40安左右)红色是电压,白色是电流;最后第三张图是它的空载电压电流(这里的接线方法大家不要参考因为手上没有铜螺丝就随便找了两个夹子夹上去过大电流的时候千万别这么干)       本人在透露个事情,因为首先又买了块中兴2400(4.3)的电源,大概星期六星期天到有时间我会给大家发一个开箱的帖子并且教大家如何检测这种电源的好坏

网友A:
功率管,多线并绕,烧红问题都不大,空载电流可以低于1a吗?

网友B:
楼主你在床单上玩感应加热???且行且珍惜吧。

送你一句:不要瞎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多线并绕,烧红问题都不大,空载电流可以低于1a吗?

低于一安的话,有点难,本人没有做到过空载电流低于一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床单上玩感应加热???且行且珍惜吧。

送你一句:不要瞎胡搞!!! ...

6,只是在床上拍照,工作台太乱了,测试是在工作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于一安的话,有点难,本人没有做到过空载电流低于一安的

我现在zvs空载就2a了

网友C:
羡慕,也有想做的冲动,突然又想到,就算做出来了,我也没实际应用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也有想做的冲动,突然又想到,就算做出来了,我也没实际应用场景。 ...

根据根据需求来做

网友:
加热效果看着很给 力

网友:
东西不错,好简单

网友D:
电源很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很给了啊。

这个是60伏3000瓦的可调电源,中兴zxd2400(4.3)通信电源改装的

网友E:
就是大功率电源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大功率电源烧电

确实,那个电源最大输出功率的时候,输入要求18安

网友:
这把钳子还能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低于一安的话,有点难,本人没有做到过空载电流低于一安的

我做了一个,12v供电 空载电流在3a左右,24v 供电 电流在5a左右, 线圈直径和匝数都没一个理想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了一个,12v供电 空载电流在3a左右,24v 供电 电流在5a左右, 线圈直径和匝数都没一个理想的数据。 ...

你把输出线的直径换大一点,本人用的是十平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把输出线的直径换大一点,本人用的是十平方

输出线圈的直径么?
我用的3平方的单股漆包线, 和你比起来看来是细了很多。

网友:
论坛人才济济啊,做这个打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线圈的直径么?
我用的3平方的单股漆包线, 和你比起来看来是细了很多。 ...

红色的线圈用的是六平方,Z VS上面管子的连接线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