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一个琢美6000的砂纸打磨机的拆机

楼主(2023-04-26):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一家工具拍卖的在售卖琢美的砂纸机,查了一下型号是6000。

众所周知,琢美3000是经典的电磨型号,但是6000没有听到过,查了资料以后果断买回来,下面是拆解过程。
打包拍回来三个,都是剪线的。拍照的时候已经有两个接好线,测试好了两个,有电源线的是已经好了的。

反面标签

正面大图。

总共是8个梅花六角螺丝,正品的琢美都是使用这种螺丝的。

拆开以后的样子,定子线圈和转子线圈,开关。

定子+转子线圈+滑动开关。

这个是开关电源板,带电容。这种方式有点像琢美4000以上型号的方式,但是这个开关是老式的。

电容和接线口。中规中矩。

这个是和滑动开关对接的接线口,压了铜模。

砂纸机的滑动块。上面有黄油。

卡砂纸快的卡口。

卡口打开的样子,里面也是两个梅花六角螺丝固定。

卡口打开侧面。

齿轮组,和转接接触的齿轮。带轴承。

仔细看下,为了齿轮滚动得更加顺畅,带两个滚珠轴承。

顶上得这个头就是让滑块振动的部分。

侧面看得更清晰。

这个是砂纸机得物理开关,按钮,通过长拨杆拨动

滑动开关,这个开关除了上面的红色部分,和琢美3000以下型号的电磨通用,

这个是开关比较神奇的部分,我一直以为只有国产的山寨电磨会使用这种螺丝固定的方法,结果原来琢美原厂的也有这种方式。

线圈部分,这个线圈是也是和3000以下的型号线圈通用。不过照片上的这个不能使用,断线了。

转子线圈,还是琢美一向的做工,做动平衡打磨,这个明显就是适配220V电压的,110V电压的没有那么多片的触点。

这个看得清晰一点,110V的至少少一半的铜触点。

电刷盖子,早期的设备里面还垫两个薄铜片。

这个设备的碳刷弹簧没有用铜的,应该是铁或者铝的吧。
但是大部分配件适配3000型号的电磨,拿来拆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谢谢楼主的机器结构的分享

网友:
工具看着还不 错

网友A:
听说琢美只有美国货大多是墨西哥产,但不知道为什么电源线一般都是宁波的

网友B:
工作时,砂纸条前后滑动?

如果能改成电锉刀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琢美只有美国货大多是墨西哥产,但不知道为什么电源线一般都是宁波的 ...

我的这个电源线是我自己后接的。

楼主:
有需要的话可以私聊,我也想沟通下,如果你对这款设备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时,砂纸条前后滑动?

如果能改成电锉刀挺好的。

是的,有专门的打磨砂纸块,我找下说明书再贴图片上来。

楼主:
补一个外网找到的效果图,这里有砂纸块的明细图片。
如果哪位帮忙我3D打印一副,我愿意分享一个作为帮我制作的酬劳。

楼主:
晒一个分解图,但是没有打磨块的详细资料。

楼主:
补充一个,这款上古的打磨神奇,主要是用来打磨一些转角 弯角的细节部分。
美式乡村风格的家具这种圆角弯角的特别多。
回想到了老布什说卸任以后做椅子,我估计也会用类似的工具吧,这个人工打磨估计手都要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