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高精度NE555+LM317内阻仪/毫欧表

楼主(2023-04-26):
无意间看见论坛有大神用N555+LM317做内阻仪,自己也心痒痒的,看着电路不算复杂,正好手头除了开尔文夹,其他大部门零件都有,于是开干。我主要改进的是加了频率和电流校准的精密电阻,这样可以测试更加精准,同时加了两组三针跳线,可以切换到LM317直接恒流输出,作为恒流源,也可以在没有AC200MV档的万用表用,用直流DC200MV档档毫欧表用,经过校准测量精度作为业余使用完全够了。成本最高的就是开尔文夹了,加运费10元,其他的原件加起来应该不超过5元,香蕉头和线用的是退役下来万用表笔,总体来说是相当低的成本。

下面上图:
先来张电路图,网上借的。

成品

用的拆机LM317,这个可调电阻主要是调输出电流大小。

N555手上只有贴片的,直接飞接,右边电位器是调震荡频率的。

先校准,输出电流调到交流100MA。

再调震荡频率,调到1KHZ。这里说下,我的胜利V890C+万用表经过自己爆改,已经是V890C+中的战斗机了,增加了频率、占空比、交流200MV测量档位,9999显示,而且是锂电直供,加了电源开关,后面还有充电插头,用校准源校准过,相当好用,回头专门发个万用表的改装贴。

看下占空比
58%

开看下输出交流电压,输入12.4V,输出4.548V。

下面简单测量两个电阻和几个电池
短接表笔,0MV,正常。

开始测量,1欧电阻电阻

0.82欧电阻

0.01欧电阻,10毫欧

电池内阻测量

补充内容 (2023-4-30 14:05):
图中R1的25偶电阻用100偶精密可调电阻并和一个47偶左右的电阻并联用于调节LM317的输出电流;R2的72K电阻用100K精密可调电阻和一个220-300K电阻调方波频率

网友A:
很新颖的思路!

网友B:
还可以这样玩,学习了。

网友C:
镀金鳄鱼夹看起来不错

网友:
不会玩,先学习

网友D:
方法不 错,测内阻用着方 便

网友E:
用这个电路把电池内阻仪的价格打下来

不过只能测到10mΩ以上的电池,10mΩ以下的动力电池就不太准了

网友F:
万用表改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新颖的思路!

也是看其他朋友做了,自己正好不舍得花钱买成品,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这样玩,学习了。

不难,有兴趣可以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金鳄鱼夹看起来不错

那是,这个内阻仪中最贵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不 错,测内阻用着方 便

是的,对于不是专业搞电池的,偶尔用下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电路把电池内阻仪的价格打下来

不过只能测到10mΩ以上的电池,10mΩ以下的动力电池就不 ...

理论上可以测1毫欧以上的电阻,手上没有太好的电池,不过我试过测电阻,夹子加在夹在引脚顶端和末端,会有1-2毫欧变化,说明分辨率还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改的看不懂

其实最早只改了9999显示,做这个内阻仪,为了增加那个200mv交流档,就花了两晚上研究学习,就把能加的档位都加上了。其实还有一些档位,比如2A电流档,已经试出代码了,觉得没用就没加。

网友:
这个电路对我来说也有点难度呢,看不懂

网友:
用电子毫伏表测是不是精度更高些!

网友:
电流、频率都可单独调整,不错。

网友:
不知道跟那些内阻表比差别有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