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首拆,LiitoKala Lii-S8充电器拆解,锂电池镍氢电池方块电池都能充

楼主(2023-04-27):
前段时间从坛里搞了一些便宜的磷酸铁锂电池,想搞一个能一次充多一点的充电器。最后选了LiiS8,买之前搜了一下没看到有人拆解,也没的参考,盲入了。120块钱。买的时候也没仔细看,到手后才发现,不带容量测试和放电功能,所以也不能分容了。上图,给大家参考一下。有懂的大佬可以来说说做工。

彩盒

电源是DC圆口直插,12V,4A输出

说明书

自动识别了镍氢电池

拆开后盖

网友A:
我就知道有温控就是好充电器,这个充电器没有温控。其他的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知道有温控就是好充电器,这个充电器没有温控。其他的看不懂

嗯,这个没有温控

网友B:
120块小贵,功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块小贵,功能还是不错的~

感谢支持!充的多,充的种类也多。不支持容量测试和放电有点遗憾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看正面左上角,这是能给9v的方块电池充电吗?

网友C:
降压电路设计有些奇怪,4大电感独立功率管,4小电感集成芯片。

网友D:
感觉这不是给平民普通人用的东西,太专业了吧

网友E:
充电器功能挺多,看着还不 错

网友F:
很好奇这种自动识别的充电器是怎么识别镍铬 镍氢 铁锂 聚合物的

网友G:
个头很大...就是内阻仅供参考了,同一电池连续放入,,都不一样

网友:
多功能充电器,看样子做工不错,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头很大...就是内阻仅供参考了,同一电池连续放入,,都不一样

非四线测量,肯定都是很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奇这种自动识别的充电器是怎么识别镍铬 镍氢 铁锂 聚合物的

镍氢电池是1.2V,磷酸铁锂电池是3.2V,18650锂电池一般是4.2V,根据电压识别的。我插入近乎满电的磷酸铁锂电池的时候就识别成了锂离子电池。要手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头很大...就是内阻仅供参考了,同一电池连续放入,,都不一样

是的,这个内阻就是看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功能挺多,看着还不 错

充的槽位多,功能好像还不如M4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不是给平民普通人用的东西,太专业了吧

就是充电槽位多了点,我就是平民普通人。假如我有12节电池,用2位的要冲很多次,就是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压电路设计有些奇怪,4大电感独立功率管,4小电感集成芯片。

大佬,说明书上说的是4路电流不一样,第1368槽最大电流可以设置到2A,2457槽最大电流1A。电流有4档,0.3A,0.5A,1A,2A